铸造高温合金浇冒口余量,有何去除方法?

楼主(2012-03-21):
高温合金去除浇冒口:铸造高温合金浇冒口余量可有高人有好的去除方法?

网友A:
你贴个图出来看看吧,这材料不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个图出来看看吧,这材料不好干

电脑中没有制图软件。。。差不多是内圆直径200单边余量大概是10mm,周边分布四个浇冒口余量将近5mm,车削时是断续车削,很费刀片。一道工序下来道具费用过200.

网友A:
高温合金刀具很贵 刀具一定要对口,不然上去就完蛋。试试别的方法干呢,高温合金顾名思义他高温的时候机械性能会提高,避免切削热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合金刀具很贵 刀具一定要对口,不然上去就完蛋。试试别的方法干呢,高温合金顾名思义他高温的时候机械性 ...

请问您有什么别样的方法建议?

网友(2013-08-17):
试试角磨机,切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