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热处理时开裂,请问大家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3-21):
45号钢热处理时开裂,请问大家怎么回事啊?

网友:
材料内部有缺陷,或者热处理没掌握好

网友:
看看有无应力开裂?还是换下冷却介质试下?

网友:
哥们,你把图纸发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结构,对硬度的要求以及你的热处理工艺是怎么样的。这才方便讨论。不然也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网友:
从材料和工艺两个方面下手分析。分别试验。这样的问题是需要实践检验才能确定的。

楼主:
多谢大家,我也是帮同事问下,暂时没有详细资料。

网友:
热处理时工艺不当。。。。。。。。

网友:
难道是板子内部有伤?

网友A(2012-06-11):
是淬火开裂吧 ,  要是铸件的话在铸造后加一道退火或者正火处理,要是还不行 ,换下淬火介质,不过要是换了介质的话,很可能淬透性有大影响。

网友(点评):
高人,很专业,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淬火开裂吧 ,  要是铸件的话在铸造后加一道退火或者正火处理,要是还不行 ,换下淬火介质,不过要是换了 ...

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45钢水淬裂纹倾向很大,其它介质又不容易淬硬,盐水会好一点.普通材料的普通热处理并不普通!

网友:
材料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