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沈阳6140车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2012-03-21):
   今天,两顶尖车一个工件,长度230,外径90.5左右,外圆需要车到89.2.转速430,进给0.12.结果在车削的过程中,车到一半的时候,主轴慢慢的停下来,直到不转,但刀具退出后,主轴立马又转起来,偶出现这种情况。 为避免接刀痕,加上几道,从新走刀,又不出现这种情况。

    本人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刀具没有问题,吃刀量也不大。皮带也不松。转速太低光洁度不行

沈阳机床6140,新买的。是切削参数有问题,还是机床有问题?求高手指导

网友A:
调一下离合器应该就可以了,可能是离合器太松,打滑了。把床头箱打开。可以在大概左上角的部位看到。一共两部分,分别调整正转和反转的。

网友:
新设备离合器片毛刺磨掉了 就松了 把摩擦片调紧2到3格

游客

网友:
很专业,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离合器应该就可以了,可能是离合器太松,打滑了。把床头箱打开。可以在大概左上角的部位看到。一共两 ...

具体还真没见过那个离合器,有空让我们的机修看看。是主轴箱里吗?床头上面的盖子揭开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还真没见过那个离合器,有空让我们的机修看看。是主轴箱里吗?床头上面的盖子揭开就可以看见了?

呵呵 既然没见过就叫机修吧 很好弄 他弄的时候你看着点 新设备头半年磨损快要长调的 ca140单边5毫米切削深度 0.4进给没问题

游客

网友:
见师傅搞过一次4毫米。出来的铁屑直愣愣的。
单边5毫米还真没见过,挺牛逼。进给0.6倒见过。

网友:
对,在主轴箱里。打开就可以看到。准备个一字改锥,会有弹簧锁扣,用改锥将弹簧锁扣按下后调整。调一调就试一试,看看正反转反应是否灵敏,空挡知否能停车。感觉差不多了就把盖子扣上就粗车一刀。完全没问题再上螺丝。

网友:
嗯,主轴箱里的 打开就能看到 左边是正转 右边是反转  (一般多的是正转 少的是反转)  新设备用或者新换的离合器片最好过一段时间就要调一调

网友B:
不知道LZ有没想过找公司的人来看看,没过保修期吧!!??
维权意识还是要有地,不然那些卖床子的会没有责任感的,‘反正你会修,找我干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有没想过找公司的人来看看,没过保修期吧!!??
维权意识还是要有地,不然那些卖床子的会没有责 ...

         我们这全是沈阳的床子,普车太便宜,领导没怎么重视。现在还有几个沈阳的售后在这调试,不过他们不是一个事业部的,也不管。
  不过今天给机修说了,他还真没看出来哪有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全是沈阳的床子,普车太便宜,领导没怎么重视。现在还有几个沈阳的售后在这调试,不过他们 ...

再便宜也得5,6W吧,咱买了是赚钱用的,出不了货怎么行。
你们那边数控做的人不多吗
敢问您是何方人士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便宜也得5,6W吧,咱买了是赚钱用的,出不了货怎么行。
你们那边数控做的人不多吗
敢问您是何方人士啊 ...

国企,领导不在乎这点小钱,也不是自己家的钱。我们贵的设备二三百万,基本都是摆设

网友:
3楼说的很正确。新设备买来都有“磨合期”但是现在几乎没人管这个问题。新床子最好用的太“猛”另外用一段时间各个部位最好全新调一次

网友:
调一下离合器应该就可以了,可能是离合器太松,打滑了

网友:
新买的设备基本都要边用边调的,直到磨合好就好用了,如果你生产或装配过设备你就明白了。

网友:
可能是离合器太松,打滑了。把床头箱打开

网友:
如果不是吃刀太深把电机压死的话,那应该是机床离合器太松,电机的动力没有传递给机床主轴造成的,适当调下吧

网友:
离合器松了吧,打开主轴箱,左上角一轴有两组离合器,靠边的反转,里面一点的是正转,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都是有钱人。。。。。。。。。。。。。。。。

网友:
我去年买的也有毛病
打开床头箱
齿轮滚齿毛刺没去也装配了
说出口的磨齿
内销不磨
靠售后忽悠

网友(2013-03-24):
也真难为机床厂家了,现在搞机床维护的技师很缺

网友:
现在买机床,你要是不会修,那就很悲剧。
新机床经常出现小问题,懂的还好就把螺丝什么的紧紧,不懂的就都会以为是烂机子。
质量质量啊,记住便宜是不会有好货的,但不便宜的也不一定是好货,买机床还是要专业专业再专业,现在的一些销售不专业,只能忽悠。

网友:
专业人士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这个不是质量问题,这个应该属于操作工调整的范畴,机床进行保养的时候就应该检查润滑和间隙的调整,都是操作工干的事,尤其是新机床,磨合期的调整更应该频繁一些,磨合期过后还应该换全部的润滑油。

网友:
不熟悉自己操作的机床结构的操作工不是好操作工。

网友:
怀疑床子不是真的沈阳的,新出的140好像没有430转吧,红档是450或500,黑档是410或450

网友:
估计是离合器有问题,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