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液压原理图做成 集成块,怎么做啊?

楼主(2012-03-21):
今天老大 给一张液压原理图,叫我做成 集成块, 我第一次搞液压,原理图能看懂,但是不知道什么是集成块,在网上查,叫做集成电路,但液压怎么能做呢,所以不明白!! 忘前辈们指教一二,把液压原理图做成 集成块? 怎么做啊? 什么样的? 我都不明白~

网友A:
发图上来,大伙帮你看看

网友A:
就是一个块体,简单的说就是钻孔打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上来,大伙帮你看看

没有电子版的,就在一个普通的液压图,只是 训练我的液压能力如何,但是什么是集成块,怎么做成集成快啊? 不懂~~ 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块体,简单的说就是钻孔打洞咯。

不明白,我们这论坛中,有把液压原理图 做成集成块的 案例嘛

网友A:
给你看几个集成块,就是在铁垛上掏几个洞,然后把阀、法兰上面的安装在集成块上,方便走油路,不用搞那么多管子什么面的连接了,简易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几个集成块,就是在铁垛上掏几个洞,然后把阀、法兰上面的安装在集成块上,方便走油路,不用搞那么多 ...

哦,受教了!!谢谢你!!

网友:
我不懂液压,但看到后深受启发

网友:
这就是实现油的通路!

网友:
就是把分散单独的液压元件做在一整体的阀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