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挡圈的间隙,谁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2-03-21):
现在有一个光轴与轴承内圈装配要求轴向定位轴心间隙尽可能小,(如图所示)此光轴要求转速较高且空间限制不好装,而且不能车螺纹装圆螺母,因是轴还升出一些,也不能装轴端螺母,我现在的方案是用轴用挡圈定位,在轴用挡圈与轴承内圈之间装一波纹垫圈,轴径是12,如果是16以上我则考虑用DIN983带凸缘轴用挡圈了。
轴承已定位,轴向力不大,主要是轴挡圈加波纹垫圈定位的方式请大家给点意见。

请大家帮分析下这种结构的可行性,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了。

简图

简图

网友:
轴承只是右边定位,左边不用轴向定位么?如果轴向力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挡圈的

网友:
轴向力不大可以采用挡圈。
矩形截面挡圈采用斜面槽,但受力不好。

采用钢丝挡圈,深孔不好拆装。

如果轴向力大,要求高,可以采用套筒接出来。

游客

网友:
如果轴向力大,要求高,可以采用套筒接出来。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