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主轴可以采用滚动轴承吗?

楼主(2012-03-21):
  • 请问,外圆磨床主轴可以采用滚动轴承吗?或者什么时候能采用,什么时候要用滑动轴承?

网友:
我见过的外圆磨床,包括平面磨床用的都是滑动轴承

网友:
不行,一般来说换成轴承后都会造成磨出的工件有波纹。

网友:
我们研究所设计的外弧磨床,用的角接触球轴承

游客

网友(2012-06-30):
能发一个结构示意 给大家学习一下吗??

网友(2012-03-22):
当然可以啊,只是滚动轴承轴系的加工,表面处理,装配要求太高。
另外,磨床轴系是核心部件,用滑动轴承成本要低。滚动轴承要外购,成本高。
目前世界流行的是滚动轴承,比如瑞士的磨床,滚动轴承的,承诺5万小时的寿命,精度也很高的。

网友:
这两天正在想轴承的问题,门外汉,想问问滑动轴承是用在什么场合?也是支承转动轴吗?还是用于移动副处,谢谢

网友A:
现在都是动静压的年代了,谁还去研发滚动轴承主轴的磨床啊。

游客

网友:
现在的磨床都往电主轴看齐了。滚动轴承是主流。也有静压的电主轴,但液体轴承在高速工况功率损失大,发热严重。或者说,液体轴承的优势在低速,重载。

网友(2012-11-29):
那轴承精度等级应该定到多少合适呢?

网友:
最好不要用,精度很难达到。要达到成本太高。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动静压的年代了,谁还去研发滚动轴承主轴的磨床啊。

说得很经典啊,是这样的

网友:
最好不用滚动轴承,滑动轴承有它独特的一面:1 装配时是和主轴配刮配研的,其精度很高!
2.轴瓦是减摩材料,主轴与其间隙可调整!  3.工作时轴瓦与主轴之间形成油膜,润滑良好,且减摩抗震!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用自制轴承类的结构,标准轴承游戏太大,装配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2013-12-05):
静压轴承啊,动力轴箱是加压的,靠油压支撑很平稳,现在这个技术很成熟吧

网友(2014-04-11):
磨床主轴轴一般用的是P4轴承如果需要我们厂专业做主轴的QQ499254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