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的时候有点震,很怪异

楼主(2012-03-21):
小弟是新手,今天遇到一个和奇怪的问题,百思不得其结,希望论坛里面的高手给我分析一下。

上图的东西,普车粗车后留1mm余量,数控精车一刀。我用的是广州数控980TD,因为东西有点长,加上机床不好,车凹的地方的时候,如果从148车到75的话有震纹,所以就试一下从75车到148,结果148的地方车凹了进去,看到情况不对,然后马上手动停机。
程序是这样的
。。。。。。
G41;
G0 x160 z-387;
x78;
G1 x76 f0.1 ;
x75 z-382;
z-377;
x148 z-207;
x150 z-202;
G40;
G42;
车“凹”的左边
G40;
。。。。。。。。

最后检查了一下,刀夹得很稳,应该不会移动,工件夹得也很好,也没有动,不过车的时候用点震。
希望高手们帮我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
x150 z-202;
G40;
我估计应该是在这里出问题了。你试着在G40之前的那步加个G0看看。

……
G0 X150.Z-202.
G40
……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建议试试。

网友:
在x150z-202之前先执行g40  然后X轴退出试试   我感觉这一步没必要吧

网友:
X轴有间隙吧,朝负方向车能消除间隙,正着车不能。

网友:
刀补是不是补错了?   应该是G42吧    这么长的零件 顶的太紧了吧

网友:
刀尖补错方向了!用G42才对

网友:
补偿号对吗?刀尖输入了吗?  速度慢点 刀具对中心 还有进给合适

网友:
X轴有间隙吧,朝负方向车能消除间隙

网友:
我就觉得刀具方向有问题,换个刀尖方向

网友:
还可能的原因有:材料比较硬(或工件大离心重力偏离)、机床老化(磨损利害)轴间隙方向车可能没有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