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轮一带

楼主(2012-03-21):
请教各位高手关于履带行走支重轮漏油,以及导向轮漏油,轴承损坏等重要影响因素,谢谢啦!

网友:
因为履带的工作环境很恶略的。经常更换维护。
( K' z. t$ w3 `- `9 H因素嘛,制造精度,材料及热处理,工作环境和条件,密封结构,维护。。。/ {+ i+ V3 |2 I. A) {
履带上没有滚动轴承,全是滑动轴承,油封密封。

网友(2012-04-23):
支重轮里有轴承吗?我们这里的支重轮里好像没有,我拆个千遍了,如果漏油,我们这里常出的现像是,里面的铜套磨损严重,密封环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