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轴承安装、拆卸怎么弄的?

楼主(2012-03-21):
最近见过几个大轴承,不知道大轴承安装怎么弄的,油浴加热?岂不也是很麻烦。拆卸呢,我觉得真是个问题,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我单位锅炉引风机轴承比较大,用轴承加热器,skf送的。拆的时候先用气焊将外圈切下,在加热去掉内圈。

网友A:
我们的大轴承安装都是用高频加热,专用的轴承加热器,很方便,600直径的可以热胀几十道。拆卸时有的使用轴中间设置的液压涨环槽或者仍然加热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大轴承安装都是用高频加热,专用的轴承加热器,很方便,600直径的可以热胀几十道。拆卸时有的使用轴中 ...

这么多次加热对轴的性能有没有影响?经过装拆轴承的轴还能用么?

游客

网友:
加热的温度和均匀性都能有专门的轴承加热器控制么?
加热温度是有限制的,不能使材料内部结构改变,一般在200度以内

网友:
大轴承装卸,装配可以使用轴承加热器或者电炉加热。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使用轴冷却    拆卸时用压力机

网友:
轴承的加热不能超过120℃,否则材料会发生变化。用加热的方法拆轴承对轴没有伤害,因为加热后会出现明显的间隙。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轴承加热安装设备和拆卸设备,网上查一下即可

楼主:
本人在某风电工厂见到的轴承加热器,偷拍几张照片

网友(2019-11-03):
路过!
顺便顶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