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合金的大侠看看,最近接一单子

楼主(2012-03-21):
   我最近接到些关于合金加工的单,要求就是合金的角度和球队配合要求很高(水放进去不能漏),我现在的方法是用台钻加研磨膏和球一起互磨,这样实在没效率,耗人工,耗时间。就是想问一下大侠们磨合金都是用什么办法,有什么好的仪器?

网友A:
搞不懂楼主在说神马 ?
一般机械工业很少用单一的纯金属,绝大部分都是“合金”,所以就很难从楼主的帖子里猜出材质是神马咯。
既不晓得材质,也不清楚工件的轮廓,要如何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楼主在说神马 ?
一般机械工业很少用单一的纯金属,绝大部分都是“合金”,所以就很难从楼主的帖子里 ...

   没表达清楚不好意思,这里上来一个大概图,意思就是要把这个YG8的合金的95度角度要磨成和球88度一样,因为球要放在合金倒角上来保证密封,不漏水,这个合金的倒角角度要求和这个球非常吻合才行,我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合金很难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噢!硬质合金啊! 去定做电铸球面砂轮,和厂家讨论分粗磨和精磨两种,砂轮价格不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硬质合金啊! 去定做电铸球面砂轮,和厂家讨论分粗磨和精磨两种,砂轮价格不会很高的。

  我谢谢大侠指点, 我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