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纲才料,外圆18,长108mm,切削振刀

楼主(2012-03-22):
不锈纲才料,外圆18,长108mm,切削单面1mm,0,5
mm,0,25mm,多不行,振刀,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刀具够锋利吗?进给转速呢?

网友:
转速慢点应该可以的。。。不过要根据实际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心磨------------------

工差0,1mm.数控控制的住,不知道用什么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够锋利吗?进给转速呢?

是数控成行刀做的,700转

网友:
把你的刀具型号写出来。

网友:
刀子磨下 用钨钢刀磨正前角 后角 刀子要尖  顶的不要太紧    或把中心高装高20多丝   吃10到50丝  进给012  转速600

楼主:
现在好了,用顶针顶的,现在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