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要做一个在内圆磨床上夹步进电机定子的夹具,求助

楼主(2012-03-22):
我们公司要做一个在内圆磨床上夹步进电机定子的夹具,夹外圆磨定子内孔,要保证较高的内孔圆度,所以装夹上去跳动量小于5丝,我们考虑用开口套筒直接夹在卡爪上然后装夹定子,但在加工开口套筒是要保证内外圆的同心度,我们是用65MN锻件来后车上下两面,然后热处理HRC40-45.磨上下端面,然后其余都是线切割,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线切割一割开这个开口之后就会变形收缩,所以一直没成功,现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别的装夹方式

网友:
感觉有点像那种开口铜套的做法,主要是要给一个工艺尺寸,保证安装压缩以后符合您的尺寸

网友A:
楼主的结构得改正,不知你转子和着夹具内径尺寸是否有间隙?你可以考虑和铣床快速夹头原理来设计加工。你开口不要开通,开一半,再在反面再开口,也不要开通。等于开四条半通的槽。从俯视图断面看是个十字形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结构得改正,不知你转子和着夹具内径尺寸是否有间隙?你可以考虑和铣床快速夹头原理来设计加工。你开 ...

有间隙的,大概是0.1,因为开口套是装在磨床三爪上面嘛,稍微松开后把定子塞入,然后用百分表打跳动,保证在0.05以下,然后在扳手上紧,你说的那种快速夹头可以实现用磨床三爪夹紧吗?同心度如何

网友:
3#是正解,我们公司的数控内孔磨床上的夹具也是这样的,跳动能够保证在0.02之内。

楼主:
晕,引用错了,引用自己的了,应该是三楼大哥的,你帮忙看看行吗,可以的话和我说下工

引用 楼主:
有间隙的,大概是0.1,因为开口套是装在磨床三爪上面嘛,稍微松开后把定子塞入,然后用百分表打跳动,保证 ...

你说的那个我照着三维画了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改成开三条缺口(因为考虑是三爪,三片对应三爪收缩),下面是图片,

游客

网友:
楼主要加工的工件也就是转子外形尺寸和这个夹具微间隙配合,只要好拿取和装夹。

楼主:
参考别的夹头,后面再改以下,不知道能不能夹住,这样的话不知道变形会不会太大。

游客

网友:
差不多 就是这种结构,但是你在设计时要考虑怎么把它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