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震动且异响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2):
在修理机床时,对原机床进行了改动,将原有的步进电机加谐波减速器改成了伺服电机加弹性联轴器,在安装后,试运行时联轴器震动厉害,还伴有异响,测量定位精度,偏差有0.05至0.15,一点儿精度也没有。想问问大家会有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2-3-23 11:15):
今天又仔细观察且记录了一下。具体情形如下:1、机床进给导轨是V形滚针导轨,压板的调节是合理的;2、原来的滚珠丝杆没有改动,只是加长了一段用于通过梅花弹性联轴器与伺服电机联结,加长段95MM,其径向跳动调整至0

补充内容 (2012-3-23 11:16):
其径向跳动调整至0.02;3、由于空间的限制,无法测定电机轴与丝杠的同轴度,但在安装时,通过安装的手感,同轴度应该在0.2以内;4、在进给试运行时,联轴器联结电机的这一端震动明显,且有异响,打表测工作台发现工

补充内容 (2012-3-23 11:16):
打表测工作台发现工作台有爬行的现象,一段一段的跳进,每段有0.06左右,丝杠螺距6MM。

网友A:
对中找正工作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中找正工作要做好。

谢谢提醒!除了同轴度的原因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补充一下:快速进给时声音较大,低速时很小。

网友B:
是不是润滑或静压系统没开?有没有动过压板斜铁之类的,有可能是摩擦力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润滑或静压系统没开?有没有动过压板斜铁之类的,有可能是摩擦力太大造成的。

今天又仔细观察且记录了一下。具体情形如下:1、机床进给导轨是V形滚针导轨,压板的调节是合理的;2、原来的滚珠丝杆没有改动,只是加长了一段用于通过梅花弹性联轴器与伺服电机联结,加长段95MM,其径向跳动调整至0.02;3、由于空间的限制,无法测定电机轴与丝杠的同轴度,但在安装时,通过安装的手感,同轴度应该在0.2以内;4、在进给试运行时,联轴器联结电机的这一端震动明显,且有异响,打表测工作台发现工作台有爬行的现象,一段一段的跳进,每段有0.06左右,丝杠螺距6MM。

游客

网友:
同轴度0.2mm?大的有点过了

网友:
再查查,不要排除共振的可能

网友:
我觉得先检查下丝杠与导轨的平行度,没有问题的话把压板松一松看看。如果联轴器没问题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所选的电机功率不满足工况要求,看看你的数控系统里面电机工作时的负载是多少。其他的,暂时没想到。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次是溜板在导轨上横向进给,导轨是静压导轨。快速运动的时候,溜板抖动特别厉害,慢进给影响不大,而且从系统里查看电机负载特别大,能达到70%,按理说正常情况下负载在20%以内。最后检查是斜铁压的太紧,松一松就好了。还有一次是操作走台上的进给,开动的时候操作走台进给是一顿一顿的,行星减速机的轴断裂过三次。分析原因是滑轮在滑轮槽内别劲,让车间调整一直没做,第三次断轴后终于给修滑轮槽了,再没出现故障。
综上分析,机床出现抖动爬行现象,一般都和摩擦力有关,或者是电机功率无法满足负载造成的。从这两方面分析找原因应该能找到。

游客

网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