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钉规格解释

楼主(2012-03-22):
      最近遇到一些关于螺钉问题 ,比如说 ±)KM3×5  ,PM2×8,PB3×6 。具体代表什么意思,是自攻牙或者机械牙?
十字槽或者Z字槽?圆柱头或者盘头螺钉? 有谁能解释一下。或者有相关的文件。
谢谢 赐教!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解说.

网友(2012-05-17):
很想看看螺钉基础,可是威望不够,不知道怎么赚威望呢?
不过,M是指带螺纹的螺钉,只能与攻丝的或者螺母配合使用
ST是自攻的

网友(2015-04-21):
很基础的东西,百度一搜都知道了。

网友:
怎么收藏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