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用30的不锈钢板卷4m的圆筒 下料尺寸怎么定

楼主(2012-03-22):
如果我要用30的不锈钢板卷4m的圆筒  下料尺寸怎么定    其中有段高度为750左右,我想用宽1.5m的板裁成2半,这个750的高度具体数值定多少,公差给多少啊   没实际经验,惭愧啊

网友:
你现在说的这些,条件不够,

看你什么类型卷板机了? 是否要裁直边?多辊的可以不裁直边,有些有预压功能的,可以直接压边,

把设备定了,就知道怎么拼板子,算一下展开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