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圆的直径该怎么标注

楼主(2012-03-22):
在CAD中圆的直径怎么标注,字体应该是什么格式,   请教!!!

网友:
  是不是添上直径符号  ф啊   %%c

网友:
最简单的方便复制粘帖Φ一个上去就OK

网友:
建议你学一下快捷键!

网友:
快捷键DDI就可以标注直径了

网友:
直接标注不就可以了没呢?

网友(2018-05-12):
使用直径标注命令  或者 快捷键 DDI  都可以完成直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