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装置,恒张力恒线速度的实现,求助

楼主(2012-03-22):
如下图所示:两个电机都为伺服电机,中间有一个调节辊。进给电机带动纸带(黄色)向前走一段距离后,停下5S,在纸带上打孔,然后再次向前运动,此动作一直重复。调节辊下面装有一个传感器。调节辊向下运动,碰到传感器时,后面的放卷伺服电机停下。离开传感器时,放卷伺服电机转动放卷。
问题:1、此装置能否实现恒张力恒线速度?
         2、打孔间距精度能达到多少?
         3、能否把伺服电机换成力矩电机?
         4、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实现上述动作?动作:纸带向前走,停留5S打孔,然后再次向前走,动作一直重复。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下

网友:
能不能使用磁粉制动器产生恒定张力拉紧纸带,它与张力传感器组成闭环控制张力。
在纸面设置位移传感器检测位移,它与伺服电机组成闭环控制位移。这样他们各自承担一部分功能,避免电机又控速度又保张力的情况出现呢。我只是建议一下,你看看阿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A:
纸带速度应是不变的,随着后部纸卷辊径的减小要想保持速度及张力的恒定,电机速度要变化的(应该与高分辨率的编码器配套使用),私服电机应该是必要的。要想保持张力的恒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调节辊上装压力张力传感器(推荐日本三菱)。至于说改进方案,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容我考虑一下。

网友B:
需要用到 张 力 传 感 器

网友:
这方面我也不太懂
只能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楼主主要是在纸带上打孔吧。
可以用连续打孔的思维来审视这个案子吧,这样就用拉料方式,考虑卷收的问题即可。

网友:
此装置是典型的恒张力控制。多半印刷机采用这样结构。中间的浮动轴上多装有张力传感器(可调电阻)。给前后两电机构成闭环控制。LZ的伺服电机控制是比较先进的了。早初是利用磁粉离合器和磁粉制动器来实现恒张力控制,往后就是力矩电机   再后是变频电机。然后就是现在的伺服电机了。就LZ问题简单回答一下

  1此装置能否实现恒张力恒线速度?
  答 :能!
  2、打孔间距精度能达到多少?-
  答: 0.1mm(和速度有关)
  3 、能否把伺服电机换成力矩电机?
   答:不能  力矩电机是依靠电压调整来实现 恒转矩 的。动作重复不能实现。
4、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实现上述动作?动作:纸带向前走,停留5S打孔,然后再次向前走,动作一直重复。
答: 好像没有。往复运动   高精度的只有伺服电机。变频控制可以实现往复  但精度不保。

游客

网友(点评):
你好,有事情要跟你请教,qq85590971,手机13361561506,一定要联系我啊,急救!

网友:
能说下伺服电机和力矩电机的优缺点比较吗?谢谢
这个设备我们现在的精度能达到0.2mm。客户要求0.05mm,大侠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精度吗?

网友C:
1,这个就是恒张力恒线速。线速由进给辊保证,精度也是由进给辊保证。张力由调节辊和放卷电机保证,按楼主的描述,不是张力传感器,是靠调节辊自身的重力和开关的回差特性来控制。
2,想有高的精度,应当在上进给辊加回转编码器做测长,因为与下辊相比,上辊和纸的同步更为准确。
3,从根本上看,这个方案里,放卷电机是位置控制模式。力矩电机也是可以做位置控制的,但用在这里,体现不出其优势来 。
4,不知道。

游客

网友:
95±0.025,这个冲孔位置精度当真不低,对原材料要求很高的。纸张随便一个受潮拉长,都不止这个公差数。一般的机器还真达不到这个精度。
是在调节辊和进给辊中间加了一个打孔机构,两次打孔的间距为95mm,客户要求精度0.05mm。
是在调节辊和进给辊之间布置的打孔机构吗?
放卷电机和进给电机的距离对精度有没有影响。能说下对精度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吗?谢谢
张力是靠调节辊和放卷电机保证的,调节辊下面只装了个一般的传感器,不是张力传感器。现在我们的精度能达到0.2mm,客户要求0.05mm。有没有好的方法改进呢?谢谢
俺理解这个方案并没有使用直接通过力矩来控制张力。力矩电机最大的优势是做力矩控制并省掉减速机构。而这里,俺理解那是位置控制模式。
俺的理解是,那个放卷的电机,是否可以用力矩电机,保证线速度啊,也能提高精度啊。力矩电机貌似就适合卷绕工序。
大侠,力矩电机在什么情况下体现其优势?

网友:
建议楼主找台商标机看看,你说的功能都能实现。
还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做到这些有多种方法,手动调的,半闭环的,闭环的控制都有。低精度,普通精度,高精度,低速的,高速的方案都有。
主要要看你的纸卷多大,多重,冲孔间距多少,要求孔间中心距精度多少?要求速度多快。
还有要用多高价位的?

网友:
首先说,俺没有接触过这类案子。只是从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就事论事。不一定正确。
先说张力对精度的影响:那要看纸带对张力的敏感程度。这得有实验数据。如果非常敏感,那要保证张力的控制精度才能保证孔距精度。
假如不敏感,或者说你现在的张力控制精度已经足够了。那孔距精度仅仅由进给辊保证。上面的第2条说了,只有在上辊加编码器才能保证测长精度。

游客

网友:
大侠是从根本上来看待问题的,佩服。
因为下辊有传动误差,还有打滑的可能。而上辊是被动辊,惯量小,同步性好。同时编码器直联,传动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2013-04-02):
有急事请教qq85590971,电话13361561506,一定要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带速度应是不变的,随着后部纸卷辊径的减小要想保持速度及张力的恒定,电机速度要变化的(应该与高分辨率 ...

我们是老乡,我也在潍坊,我有事情要跟你请教,qq85590971,手机13361561506,一定要联系我啊,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这个就是恒张力恒线速。线速由进给辊保证,精度也是由进给辊保证。张力由调节辊和放卷电机保证,按楼主的 ...

你好,有事情要跟你请教,qq85590971,手机13361561506,一定要联系我啊,急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下

你好,楼主能请教您点问题吗,可以加我qq吗85590971

网友:
力矩电机加手动调节摩擦片

网友:
方案里的张力不是由调节辊的重力来控制吗?如果是,放纸辊用不着伺服电机,直流电机就行了。就像上楼说的,精度是由给进辊控制的。

网友:
1,两个电机(直流或变频)加上调节辊就可实现恒张力和恒速。伺服电机太贵?
2,考虑打孔精度那还是伺服系统好!
3,放卷电机不建议或不能换成力矩电机!
4,总体看还要是伺服系统不是伺服电机。能不能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那和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车速。10米/秒和100米/秒就大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到 张 力 传 感 器

有问题请教,告诉qq号可以吗

网友E:
进给电机采用速度模式控制恒线速度,放卷电机采用力矩模式控制恒张力。
上进给辊装一编码器与进给电机形成速度闭环控制。调节辊装一拉压力传感器与放卷电机形成力矩闭环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请教,告诉qq号可以吗

465223905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给电机采用速度模式控制恒线速度,放卷电机采用力矩模式控制恒张力。
上进给辊装一编码器与进给电机形成 ...

请教您点类似问题,请告之qq号码或电话,我的qq855909701

网友(2013-07-15):
我现在也在设计收卷装置 ,能和我分享一下 吗

网友(2013-08-31):
这个机构我见过,用的是编码器,伺服电机用扭矩模式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