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厂商会提供刀具的哪些信息?

楼主(2012-03-22):
目前,刀具厂商给出的刀具的资料是不是越来越详细了?他们一般会给出刀具的哪些信息,供使用者快速的找出一把合适的刀?

网友:
刀具厂商一般给出的信息:
改款材质的刀具适合加工哪些材料以及适合粗、半精还是精加工
该款材质的刀具对应所能加工材料的不同参数

举例(车刀片)
CNMG120408(槽形和材质此处省略)
P10~P25
v:150~280
F:0.15~0.3
Ap:0.5~2.5

K05~K20
V:180~300
F:0.1~0.25
Ap:0.5~2.5

此处P和K是指加工材质(P:钢件;M:不锈钢;K:铸铁……)
05~25表示适用于粗加工还是半精加工还是精加工,数字越小越接近精加工,越大越接近粗加工
后面三个是切削参数,线速度,进给和切深。

网友:
现在很多公司的样本都是比较容易查的,基本没接触过的也能很快上手。除了折后价基本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