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工程图转CAD的问题:图型比例没变,标注比例变了

楼主(2012-03-22):
我的工程图转到CAD以后,在CAD布局里面都还是好好的,可是一复制到模型里面就变了,比例没变,但是尺寸标注全变了,要怎么设置啊?如下图:
前图是在CAD布局里面的图:

后图是从布局复制到模型后的图:

网友:
你就得再尺寸标注样式里设置好标注比例。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办法只好把标注里的比例因子变成2就好了。好像是0.5吧记不清了。你都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