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不锈钢

楼主(2012-03-22):
车304不锈钢16外圆车到10长度是20多少转速多少进给分几刀最合理

网友A:
看你加工的公差是多少了  粗车两刀搞定  我看你还是女中豪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加工的公差是多少了  粗车两刀搞定  我看你还是女中豪杰啊

 公差2丝两刀能行吗?

网友:
我车不锈钢 像你这样的的料 S800  一刀2 ,F0.25   留0.5精车   S1300  F0.08  不锈钢关键刀要能排削,否则很难受到。

游客

网友:
普通车床手磨刀么?

网友B:
你的车床最高转速多少?因为你的零件直径比较小,转速要高点。
按你的机床取80m/min的线速度的话,粗车转速80×1000/(3.14×11)=2300rpm;进给么一般给0.25mm/rev;切深2.5mm
精车按100m/min的线速度算,转速100*1000/(3.14*10)=3200rpm;进给0.1mm/min;切深0.5
具体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刀具做适当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床最高转速多少?因为你的零件直径比较小,转速要高点。
按你的机床取80m/min的线速度的话,粗车转速 ...

公式用的蛮好理论强大,要不楼主按这个速度试试!用完汇报给大家看看零件和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床最高转速多少?因为你的零件直径比较小,转速要高点。
按你的机床取80m/min的线速度的话,粗车转速 ...

304不锈钢还好,有刀具问题找找俺~呵呵女中豪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差2丝两刀能行吗?

不行吧  两丝的话  要加一把精车刀的

网友:
刀好一切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两丝的话  要加一把精车刀的

没问题的。刀具选择正确的话,尺寸精度主要还是和机床有关。公差大点么刀具寿命长点,公差小点么刀具寿命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