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新建也不能删除!~是不是要修改什么参数

楼主(2012-03-22):
刚花了3点威望下了个广数980TD模拟软件!~
求使用方法!~刀补输入提示:输入未允许!~
程序不能新建也不能删除!~是不是要修改什么参数?

楼主:
是不是操作级别不够?

网友:
按设置,有一个程序开关  在按L打开程序开关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程序好修改了,就是刀补无法输入!~能教我一下吗?
就是这个方法!把程序开关(软件的)打开!

楼主:
达人们,求刀补设置!~谢谢!~

楼主:
提示:输入未允许!!!!!!

网友:
操作级别不够吧

楼主:
01上面为偏置,下面为磨损!
偏置里面可以输入U+数字  和W+数字 R+数字 T+数字 如 U1 W1 R1 T1
磨损里面输入U1 W1提示非法数据!~

网友:
磨损里输入 数值试试   如 25    或 -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01上面为偏置,下面为磨损!
偏置里面可以输入U+数字  和W+数字 R+数字 T+数字 如 U1 W1 R1 T1
磨损里 ...

我的也是   但是没有必要使用磨耗啊   直接在对刀那一栏里该刀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但是没有必要使用磨耗啊   直接在对刀那一栏里该刀补就行了

恩,昨天搞了半天,最后还是使用G50对刀,你偏置数值是怎么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但是没有必要使用磨耗啊   直接在对刀那一栏里该刀补就行了

这个版本不知道是否能使用半径补偿编程?我昨天试了一下,貌似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不知道是否能使用半径补偿编程?我昨天试了一下,貌似不行!~

没有必要用刀具补偿    你把刀尖半径改为零就行了  等到实际加工的时候在加上刀具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昨天搞了半天,最后还是使用G50对刀,你偏置数值是怎么输入的?

我对刀的时候不习惯使用G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达人们,求刀补设置!~谢谢!~

按设置,按L打开参数开关,(报警)没事。然后在录入模式下按参数,按向下键到003,然后按L到第四个0的位置,最后按转换输入1就好了······可能不是这个参数,忘了

网友B:
参数是012  第三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是012  第三个0

半径补偿没有起作用,是不是也需要参数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设置,按L打开参数开关,(报警)没事。然后在录入模式下按参数,按向下键到003,然后按L到第四个0的位 ...

图形参数:
坐标轴无法选择!~也就是无法输入:1
这个参数一般怎么设置?刀具路线要不就看不见,要不就是小点点!

网友C:
楼上的伙计们都别急 其实很简单 是参数的问题 。首先点击设置,把参数开关开,接着再按参数 ,把光标移到第十二号参数上,按转换键后光标就进入了8位数中,再把光标移到第三位数上(从左边数第三位),最后把0改为1就OK了(改为1的含义:是允许试切功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伙计们都别急 其实很简单 是参数的问题 。首先点击设置,把参数开关开,接着再按参数 ,把光标移到第 ...

恩,你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刀具半径补偿不起作用!~要不我把软件发给你,你帮我试下好么?为了便于查看半径补偿是否起作用,我一般都是用圆头车刀车球头!顺便再帮我把图形显示参数顺带解决一下好吗? 你站内消息告诉我邮箱 我直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