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胶木板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2-03-22):
零件尺寸如下图所示,材料为胶木,用哪种加工方法最省?

下图是孔的结构及尺寸(孔壁要求是圆弧面半径为50,粗糙度在6.3以内)

网友:
产品量大 的话 做非标刀子 找个数控铣 或加工中心 上做

网友:
楼上没有好好看图纸吧。孔的两边是分别不同的素线,用铣的方式怎么加工那……
我不知道怎么加工好。楼主现在是怎么做的?

网友:
精雕机就好

网友A:
用成型刀最省   量大定做刀具  量小自制成型刀
 设备普铣 加工中心都行根据数量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型刀最省   量大定做刀具  量小自制成型刀
 设备普铣 加工中心都行根据数量定

如何制作成型刀具是个关键的问题,之前我也问过: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041,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楼主:
难道大家对这个刀具就不肯提供详细的信息吗??

网友:
孔太大了,一 二件的话手工磨制成型刀,量大另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大家对这个刀具就不肯提供详细的信息吗??

这不难呀    到卖数控刀具店要直径20成型立铣刀   然后定R  用数控铣圆
要是我们做  用T10料刃部车出工件所需要的形状光洁度要高 柄部用莫氏锥度 然后淬火开齿用普通铣床Z向控制尺寸

游客

网友:
谢谢,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订成型刀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难呀    到卖数控刀具店要直径20成型立铣刀   然后定R  用数控铣圆
要是我们做  用T10料刃部车出工件 ...

刀具材料用T10,为何不用高速钢,另外是铣齿后再淬火吧

楼主:
哪里有定做这种刀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材料用T10,为何不用高速钢,另外是铣齿后再淬火吧

前面说了自制是因为量小  应T10料是有现成的 因量小不考虑使应寿命   开齿后淬火我们不具备条件  只能淬火后手磨开齿    见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定做这种刀具的?

只要找到卖圆弧成型立铣刀的就可以吧       我用过R20 哪卖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