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无做超高液压的配件

楼主(2012-03-22):
    在设计一套高温高压气瓶爆破系统,请问有无最高温150度,最大压力设计为30Mpa的液压配件。如单向阀,高压泵,控制阀等。知道的老兄能提供厂家吗,进口都行。谢谢。

网友:
看来问题有点棘手,没人搭茬么?

网友:
主要是温度的问题。温度高密封件容易损坏,阀芯容易卡阻。也就是密封件必须采用硅胶等耐高温的。保证阀芯不卡阻就要求配合间隙较大。

网友:
可以,高温阀我们可以,流量在20l/min,压力30mpa。

网友:
包括高低温液压系统。

网友:
高压气瓶只要30MPa就能爆破了?超高压可以到70MPa

网友:
温度这么高,液压件能行,液压油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