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装夹来加工2端 用数控车床

楼主(2012-03-22):
有网纹的地方不能有划痕

请教论坛师傅们   这个产品 怎么在数控车床上 装夹 加工

要求同心

或者用什么胎  装夹起来没有划痕

材料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网纹
然后截断成产品的长度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在不破坏网纹的情况下 来加工2端    就是怎么装夹这个产品    中间网纹是一点划伤不允许的

网友A:
我的一点想法。不知道两端那里是不是顶尖孔。如果是的话,可以将各部分尺寸全部粗车出来,切断时前将需要滚花的地方滚好,打一侧的中心孔。这时候切断掉头找正打另一侧中心孔。用两顶的方式把剩下的精加工部分加工完毕。
如果不是中心孔这个件你找长一点的料应该也能做。还是记得要把滚花的地放先处理后在做靠近卡盘那侧直径较小的部分,滚花时径向力比较大。

网友B:
没看出来到底有什么难度呢?
中心孔两边一钻,校正。
顶着两边一次过车出来了。
同心?那公差呢...口述同心可不算数。
要是你同轴度要求高还不能光靠一次装夹保证的。
滚花,最后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点想法。不知道两端那里是不是顶尖孔。如果是的话,可以将各部分尺寸全部粗车出来,切断时前将需要滚 ...

哥们你理解错了
那个网纹不是滚花刀滚的

材料来的时候 已经有网纹了

1 怎么能在不划伤网纹的情况下  加工2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到底有什么难度呢?
中心孔两边一钻,校正。
顶着两边一次过车出来了。

能详细说说吗 我不太懂你说的话

另外 那个网纹不是滚花刀弄的

这个网纹 是 材料来的时候本身就有的

问题是  怎么再不破坏网纹的情况下   来加工2端     数控车床干      我要求数量的

游客

网友:
把你图纸上的尺寸标注一下,哪些是已经加工出来的,哪些是需要加工的?

网友C:
垫上铜皮装夹,没啥别的招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上铜皮装夹,没啥别的招数。。。。。。。。。

铜皮也有划痕的

已经试验了

把 铜焊接在 卡盘爪上   然后掏圆了     夹这个网纹  还是有划痕

这个网纹不是滚花刀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皮也有划痕的

已经试验了

用尼龙棒垫呢,软的硬的

网友:
先车φ19.7,留量切断,
做一带定位的带槽软爪,卡φ19.7,
其余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到底有什么难度呢?
中心孔两边一钻,校正。
顶着两边一次过车出来了。

加工不是问题   就是切2端

关键是怎么装夹

网友:
是不是怎样下115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皮也有划痕的

已经试验了

用长60左右的铜套或尼龙套壁厚5毫米以上 内孔比网纹处尺寸大0.1毫米 在套纵向切1毫米的口试试

网友:
根据要求,1.用中心架架一头打中心孔,两头相同。然后用拨盘车一端后再车另一端。可以达到同心和不伤有花纹的地方。仅供参考。

游客

网友:
好办法·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不是问题   就是切2端

关键是怎么装夹

先车φ19.7,留量切断,
做一带定位的,带槽软爪,卡φ19.7,把网纹段放在槽内
其余不用说了。

网友:
加工两端更容易,用腊保护起来尝试一下,或用其他方法保护,注意道具的槽型,控制断屑。

网友(2014-06-17):
普车先打顶尖孔,数控车2顶尖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