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装夹来加工2端 用数控车床?

楼主(2012-03-22):
有网纹的地方不能有划痕

请教论坛师傅们   这个产品 怎么在数控车床上 装夹 加工

要求同心

或者用什么胎  装夹起来没有划痕

材料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网纹
然后截断成产品的长度

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在不破坏网纹的情况下 来加工2端    就是怎么装夹这个产品    中间网纹是一点划伤不允许的

网友A:
你先说说什么材料啊,不同材料硬度不同的。。 软爪或用铜皮轻夹打中心孔。在用顶尖顶着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什么材料啊,不同材料硬度不同的。。 软爪或用铜皮轻夹打中心孔。在用顶尖顶着车 。

材料是  45#钢

软爪是什么东西没见过

铜肯定不行

网友B:
想办法用双顶尖加工吧,这样才能保证同心   滚过花的地方 用软爪装夹也不一定正啊   为什么要先滚花在车加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用双顶尖加工吧,这样才能保证同心   滚过花的地方 用软爪装夹也不一定正啊   为什么要先滚花在车加工 ...

如果先车出来  就做不了网纹了

那个不是滚花

网友:
用纱布包着车啊 纱布用厚的那种啊

网友:
先搞个套套住车就好了

网友:
19.7的外圆不用加工是吗?

网友:
用可充气的软管缠在这个工件上,然后在外面套个精加工过的套管最好带定位台阶,最后给软管充气。只要能装卡了怎么都好干。

网友(2012-05-06):
我们用铜皮包,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