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维设计方法的讨论

楼主(2012-03-23):
本人自入行(非标设计)以来基本上都是用二维绘图,三维用得很少。鉴于三维设计的大趋势,想尝试用三维完成整个设计工作。新接一项目,打开三维软件,觉得嘿迷茫,不晓得从何入手,是先做零件图还是先画装配图,一片空白。特此发帖希望大家给小弟一些建议,也给有同样困惑的同志们一些指导。

游客

网友:
社区讨论此问题有多个精彩主题,你搜索一下。

楼主:
以前用三维基本上是辅助设计,结构复杂时,用三维帮助建立立体概念,绘二维图

网友A:
我设计的东西也不多,斗胆给各位抛砖引玉下。
三维的确是辅助
二维才是王道,基础设计及尺寸拟合什么的全在二维里面完成,定下基本尺寸后,再用三维绘图,查看空间情况及装配情况再进行适应性修改或者进行运动仿真,再出二维工程图,另外通过三维软件出效果图,方便在报告里面使用,给看不懂或者没时间心思看图纸的头头们过目审批,经过实验,效果良好,头头们纷纷表示还是三维图看得直观。

游客

网友:
三维就用到这种地步?
很对,设计首先是不成熟的思路,需要不断的完善。结构设计不是画图,是思想的表达。只有具有功力的设计者才能把二维图实时地在头脑中形成立体概念。只有简单的造型才可直接用三维。

楼主:
那样也太浪费三维软件这么些强大的功能了吧,呜呼哀哉!

网友:
楼主 三维软件里 也不是 都是 立体的  也有 绘图之类的二维呀。你原来 怎么搞 还是怎么搞。不过三维有类似 布局 骨架 等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对头,我现在画机床就是先用草图画装配图,然后再拆分零件图,很方便。参数驱动比二维好多了

游客

网友:
sw
牛X,你这个是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吧,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三维软件只是辅助工具,不改变设计者的设计思维。以前是自顶向下设计,用三维软件还是自顶向下设计。
你的设计构思还是在二维绘图环境下完成,包括零件设计尺寸、零件间位置关系等。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拉伸、旋转等操作,把二维图变成三维零件。并对零件间装配关系进行约束、零件自由度进行约束。这样可以检查干涉情况、运动件的活动范围等。同时进行一些运动仿真、有限元分析(三维软件自带有限元分析模块分析出来的结果不是太准确,只做参考)。
三维软件设计的效果只是更直观、更形象而已。其设计思路跟用二维软件一样的。

网友B:
什么?直接用二维设计?那可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不是件简单那就是改图了,应该谈不上设计吧?不过现在用三维软件出图也很流行啊,只是个人见解。

游客

网友:
还有直接用手画的呢,那不叫厉害,那是历史造成的。没赶上这个时代

网友C:
曾经遇到我类似的情况~~

网友D:
我用三维画图几个想法:
1.关键的参数先算好,用三维造型形成初步的框架结构,之后由于干涉,强度之类的问题逐步细化,等感觉不用改了,再拿出关键部分仿真,对比下原先计算的数据,总体来说是个由粗到细的过程,从设计方法来讲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里利用的是前期设计三维参数化改动快,感性认识程度高,仿真直接方便,建立简单样机用于讨论比较容易读图。
2.转二维方便,弄个局部剖,截面剖,阶梯剖之类的,几根直线就能解决问题。零件有改动时,三维动动,二维的就跟着变了,不用苦逼的一个个视图去折腾。当然主要是个人比较懒的缘故。特别是算重量的时候,有些异形件算重量那叫一个坑爹,三维算得细,估计代加工的要哭了。
3.自动化程度。这个跟加工有关,我不常用,但是这个确实是二维做不到的,以前呆过一个公司,这边用三维建了模型之后,把图形传过去,那边数控线切割马上就能把东西做出来了,准确快捷,当然,结构复杂程度有限。
 目前的工作使用3维软件的功能比较少,特别是加工数字化方面的功能。主要还是草创结构,帮助分析,二维转化。

游客

网友:
我也觉得在3D很方便,尤其是直观,倒2D图方便快捷,在后续加工业带了方便,
跟俺一样,数控编程的确实没整,不可能什么都会。三维还可以逆向抄数等等,咱没那脑子。把设计,分析、出图整明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直接用二维设计?那可真是太厉害了?如果不是件简单那就是改图了,应该谈不上设计吧?不过现在用三维 ...

我们这边的老工程师,一个二维装配图,什么零部件全反映完了,我只能一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我类似的情况~~

大侠如何解决,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三维画图几个想法:
1.关键的参数先算好,用三维造型形成初步的框架结构,之后由于干涉,强度之类的问 ...

如右图所示两螺纹孔,大侠如何在三维设计时保证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壁厚,是在二维图确定好一合适位置后再约束三维尺寸还是用其他方法,求教

游客

网友:
孔之间的约束一般就是用投影,三维里就是草图中实体转换,等距实体等等,画草图有用位置关系画的有用具体数值输入确定位置的,都有优缺点,看具体需要
看这俩个孔在装配有没有相关性,有的话就用孔之间的距离作为约束,没有的话就用外部的参照做约束了

网友:
上面那个用三维太简单了,画第二个孔的时候和第一个孔用尺寸约束下就行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右图所示两螺纹孔,大侠如何在三维设计时保证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壁厚,是在二维图确定好一合适位置后再约 ...

  相邻螺纹孔之间的尺寸手册上有规定,具体数值我没有查过,但是肯定有这么个值。有这个值了,在确定孔的位置的时候还不能控制它们之间的壁厚么,至于在二维上先画出再在三维上控制尺寸之类的先后顺序我觉得这个看个人习惯,如果脑袋里能想象出来直接在画三维的时候就能给出控制尺寸,不能的话就手绘个草图描述下位置关系。
  三维和二维不是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不矛盾,也不用强调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都是工具,不是工具多厉害,而是看人怎么用,二维用得牛的大侠多得是,有牛的程序员直接用记事本写程序的,这是我以前在论坛里听说的故事。大道至简,功夫到了,飞花落叶照样伤人。我每次去请教前辈的时候,人家拿起笔来寥寥几画就能把问题的关键描述清楚,这个时候还需要傻傻地问句:您用的什么软件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的老工程师,一个二维装配图,什么零部件全反映完了,我只能一初学者

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基础差些,基本功没有以前的扎实了,这也是现在有些人喜欢用三维画图的原因,看得清楚明白,不费脑子,我就是其中一个。另外就是加工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加大了对三维绘图的需求。这个跟个人的制图和设计能力没有很大的关联,老工程师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不能因为人家不能用三维软件就否定了他的水平,这年头能画三维的制图员有的是,能掐会算的老工程师稀罕。另外有限元仿真的出现确实能比人脑算得精细,这点在优化设计上很明显。一个工程师要做到仿真软件能做到的地步需要很多年的积累,软件缩短了这个差距。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积累,直接上手搞仿真,或是算不出结果,或者设置的条件不符合实际工况,或者对算出来的结果无从下手,或者连自己都不敢采信计算结果。所以基础还是正途,不要追究用什么软件,那是舍本逐末。

游客

网友:
就是非线性力学我也尽量找到理论看看,否则你如何判断结果

网友:
我觉得搞技术的人是不是都比较一根筋?管他几维能搞定就可以

网友:
有同感,但是要慢慢适应就好了

网友:
二维才是王道,基础设计及尺寸拟合什么的全在二维里面完成,定下基本尺寸后,再用三维绘图,查看空间情况及装配情况再进行适应性修改或者进行运动仿真,另外通过三维软件出效果图,方便在报告里面使用,给看不懂或者没时间心思看图纸的头头们过目审批,经过实验,效果良好,头头们纷纷表示还是三维图看得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基础差些,基本功没有以前的扎实了,这也是现在有些人喜欢用三维画图的原因,看得清楚 ...

多谢石头大侠的提醒及帮助

网友:
一项设计的完成一般是经过:三维-----二维----三维----二维的过程,
第一步“三维”是你大脑里建立的整体构思;第二步“二维”是将你的构思框架、传动原理、关键部位的计算等在二维初步勾画;第三步“三维”是根据第二步的原理框架进行“建模”“填肉”,再回过头验证第二步的合理性。所以,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反复穿插进行的,当你确认三维装配模型已符合功能要求了,再将最终三维图转化为二维工程图以加工试制。

网友:
三维和二位各有所长,看你做何用途

网友E:
去年开始完全转到三维设计。
手绘草图还是是第一步,估算结构尺寸。
大体尺寸决定后,先做主要的一个零件造型。然后以从它制作装配体,以插入新零件方式在装配体中得到其它零件,再以零件制作工程图。
这样做,效率比起以前高很多。出工程图时,不管投影、辅助、剖面、局部都不必一笔笔去画了。
我用的是SW。

游客

网友:
伏枥前辈真行,在金字塔顶端的老工了还学sw,为后辈楷模
老师傅高见,SW的草图绘制给人一种手工画草图的感觉,这种感觉是autocad那种十字光标画线段所没有的。画完了再加尺寸约束和几何约束,逐步正规起来,老师傅用的是哪个版本的SW。个人觉得2010版是目前最适合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三维图比较直观....

网友:
太浪费三维软件这么些强大的功能了吧,三维软件只是辅助工具,不改变设计者的设计思维。以前是自顶向下设计,用三维软件还是自顶向下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的东西也不多,斗胆给各位抛砖引玉下。
三维的确是辅助
二维才是王道,基础设计及尺寸拟合什么的全 ...

看了有感,我感觉也是这样....

网友:
一个全新的设备或机构我先用二维画原理图,再用三维画细仔图。这样放便快捷。只用三维图我还是不能直接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年开始完全转到三维设计。
手绘草图还是是第一步,估算结构尺寸。
大体尺寸决定后,先做主要的一个零件 ...

老头子真厉害,我司一工程师40几怎么也学不会三维

网友:
早年我是坚定的三维软件支持者,但经过时间的检验,沧海桑田,我逐步发现,在方案设计上二维才是王道,三维设计如果不搞有限元分析、运动仿真和流体模,那其实真不如二维软件,比如国内几个大锅炉厂都是用二维软件加PDM系统的,信息整合的不错。不比三维软件差。三维软件想大发展,需要的是真正的原创设计环境,只有这种环境,才有可能在产品设计中使用有限元分析、运动仿真和流体模拟;否则三维软件只能沦为抄袭机器。

网友:
还在学开目 呵呵,加油

网友:
软件只是种工具!我公司那些老工程师都是手绘的.....

网友:
感觉这个争论 没什么意义,技术在进步,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估计在二维CAD刚出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依然保守的用手绘呢,
踏实的学一款三维软件设计软件去体会现代的设计体验吧,推荐你观看陈伯雄的inventor视频教程
推荐你一篇文章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816 《当前知名CAD软件纵论》

网友:
三维和二维都要会,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零件用不着三维,如果是涉及到机构分析,仿真的,需要三维。

网友:
其实画图和做数学题一样,看到一样东西,先要想好用什么特征,这个地方用什么,那个地方用什么,分解开来,当然是先从零件图还是了,没零件怎么装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样也太浪费三维软件这么些强大的功能了吧,呜呼哀哉!

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电子样机(DMU:Digital Mock-Up)技术被很多人理解为就是通过三维模型将零件装配在一起,其实,实现三维是实现电子样机的最基本的一步。根据欧洲高级信息化技术组织的定义:“电子样机DMU 是对产品的真实化计算机模拟,满足各种各样的功能,提供用于工程设计、加工制造、产品拆装维护的模拟环境;是支持产品和流程、信息传递、决策制定的公共平台;覆盖产品从概念设计到维护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

由此可见,电子样机技术主要是指在计算机平台上,通过三维CAD/CAE/CAM软件,建立完整的产品数字化样机,组成电子化样机的每个部件除了准确定义三维几何图形外,还赋有相互间的装配关系、技术关联、工艺、公差、人力资源、材料、制造资源、成本等信息,电子样机应具有从产品设计、制造到产品维护各阶段所需的所有功能,为产品和流程开发以及从产品概念设计到产品维护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信息交流和决策提供一个平台。

电子样机技术,不只是单纯的3D装配,具有以下的功能和特点。
(1)与CAX系统完全集成,并以“上下关联的设计”方式作业。
(2)提供强大的可视化手段,除了虚拟显示和多种浏览功能,还集成了DMU漫游和截面透视等先进手段。
(3)具备各种功能性检测手段,如安装/拆卸、机构运动、干涉检查、截面扫描等。
(4)具有产品结构的配置和信息交流功能。由于电子样机(DMU)技术加强了设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空间和尺寸控制之间的集成,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不断对电子样机进行验证,大部分的设计错误都能被发现或避免,从而大大减少实物样机的制作与验证。

网友:
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的,让两个都帮你不就行了

网友:
我设计工装及小非设都是用三维,从顶往下设计,有错误可以很清楚发现

网友:
二维、三维都是设计表达的工具。 我觉得三维软件高设计效率高,而且更加的直观,进行工作交流也很方便。 三维设计 更容易进行干涉检查,可以准确预测重量,可以进行运动仿真,可以直接输入Ansys软件做力学分析,进行优化设计,三维的很强大很强大。

网友:
二维抽象,但是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大侠指点一二。。。

复杂曲面的设计、空间的装配检查、运动仿真、热分析、效果图、受力分析等等,这都是三维的好处!

网友:
个人习惯!我们公司习惯用2维大家就用习惯了,客户那用三维我们就得学着用了!

网友(2012-07-23):
我用SW感觉很好,直观,他可以节省许多设计成本及时间

网友:
看来有得碰撞了,我是用3D画方案,讨论后再细化,基本上不用2D设计。只出个工程图供加工

网友:
看来得学习三维软件了

网友(2013-12-03):
可能也与个人修为有关系吧!我也曾见过一些用AUTO cad画设备的(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傅们),但就个人的能力来说我是达不到那个那种水准,我手绘的也就更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