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50变压器功率多少

楼主(2012-03-23):
昨天被照明灯电到了。漏电保护器没有跳,有点后怕,
有几个bk-50变压器,初级电压380次级电压36v,想改做车间照明,不知道这种变压器功率多少,能带动几个100w的灯泡,
变压器好像是以前在20车床上拆下来的

网友A:
BK50的只能带动一个50W以下的灯泡。这种机床照明灯泡有的买的,电压是36V,功率是40W的。

网友B:
BK后面的数值是变压器的容量,单位VA,你可以把他当作功率。现在变压器的种类多了,输出也多了去了,像我们这里要买JBK2系列的,就很难买到,其实这种变压器早就有了,就是因为种类多,商家不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50的只能带动一个50W以下的灯泡。这种机床照明灯泡有的买的,电压是36V,功率是40W的。

可原来用的就是100w的灯泡?我以为还能带动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BK后面的数值是变压器的容量,单位VA,你可以把他当作功率。现在变压器的种类多了,输出也多了去了,像我们 ...

为什么上面都不标注功率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原来用的就是100w的灯泡?我以为还能带动几个!

第一,你不是做电气电路设计的,这些东西都是给工程师看的,第二,你们原来敢用100W的,我真服了,一般不能超过60W,变压器过载一般在百分之二十的时候问题不大,太大的就有危险了。

网友C(2012-10-07):
你说的变压器是50W的控制变压器,又叫机床灯变压器,是50W-380V/36V的。36V是安全电压呀,你怎么会电着?你是不是碰到一次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变压器是50W的控制变压器,又叫机床灯变压器,是50W-380V/36V的。36V是安全电压呀,你怎么会电着?你 ...

某些人对36V也有触电感,不那么强烈就是了。个人体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