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格“M3X6”的“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3):
中的“6”是指螺纹总长还是螺纹有效长度?一般说螺钉长度是指什么长度?

楼主:
也就是螺丝头的长度要包括在内吗?

网友:
螺纹的长度,不包括螺丝头的,
: N4 i# i9 f7 o6 m8 I这类标准件属于J类紧固件,: K" s; D, ~# x6 _, |
查查标准件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是指的螺纹总长度,不包括螺丝头的

网友:
有“牙”的那部分长度,其它部分的长度、厚度等等,按标准来。

网友:
自己用游标卡尺量了以后就可以类推的。

网友A:
M是螺纹直径。6是螺距

游客

网友(点评):
6是螺纹轴向长度吧。要查手册的。

网友:
不要教坏人,哪来6的螺距。M3螺丝来个6的螺距那真是神了。

网友:
螺纹间距为6,不是总长度,记得以前UG有画过

网友:
什么螺纹直径是3螺距是6啊?

网友:
正常是指螺纹部的总长度是6,不是螺距6,想一下也知道,M3螺丝,最大外径就3,如果螺距为6那这螺丝还怎么上?一圈牙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是螺纹直径。6是螺距

哦,呵呵。,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图纸上以前我是这样记的

网友:
不包括螺钉头的长度
唉,楼上都已经有正解了

网友:
旋合长度,旋合长度。字打少了就是灌水,谁规定的啊

网友(2013-08-23):
3是公称直径,6是螺纹长度

网友(点评):
正确答案。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 连接与紧固篇   M3x6,6指的是公称长度,即除去螺钉头部的长度

网友:
正常是指螺纹部的总长度是6,不是螺距6

网友:
分情况对待,一般指螺钉或螺栓长度不包括头部,但对于沉头螺钉则是指全长

网友:
这样标注应该是螺纹的有效长度,不包括螺帽。

网友(2014-01-03):
M3不可能配6mm pitch  可知是螺丝长度,还要根据头型P,K 推 6mm  是不是含头部

网友:
除去螺丝头,下面的长度,6个的没有半丝的,长的会有半丝的,不能说只是丝的长度

网友:
螺纹的长度

网友:
应该是牙长吧

网友:
你上过学没?或者是你用心听课没?

网友:
6指的是螺杆长度!不包括螺丝头

网友:
你没有说清是阴螺纹还是螺钉,如果是阴螺纹,就是螺孔,M3X6,指的是螺纹的有效深度是6mm,如果是圆柱头螺钉、内六角螺钉、球面圆头螺钉,6指的是螺钉不算头部尺寸的部分为6mm,如果是沉头螺钉,6指的是螺钉的总长。

网友:
查下标准手册,这个表是螺钉的长度(不包含头)

网友:
查查标准手册吧哥们
以后也要用的

网友(2014-02-09):
M3X6  整个表示的是一种米制螺纹,其中3表示公称直径。螺距没标出表示是粗牙螺纹,6表示它的螺纹长度(不包括头部)。

网友(2014-10-09):
你这样标注说明是普通螺纹M3,粗牙,螺纹长度是6

网友:
M3*6=螺纹为M3粗牙螺纹,螺纹有效长度6mm

网友:
螺纹长度 不包括头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是螺纹直径。6是螺距

真不要教坏别人,后果很严重,自己弄清楚再说!!!

网友:
M3x6  3是直径,  6是长度。  基本上指螺杆长度不包括螺帽(沉头螺钉指的是全长,包括螺帽)。 没事翻翻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用卡尺量了就知道了!如果像是内六角圆柱头一类,6是螺纹有效长度,如果是沉头螺钉,那6就是从头至尾的长度了!建议楼主没事翻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