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的疑惑,请教社友

楼主(2012-03-23):
两位三通和两位五通换向阀在使用上有何区别,我查了一下手册,好像两位三通只是少了一个排气口。

网友:
新来的吧, 初学的吧

网友:
你观察的没错,两位五通排气口是多了一个,但还多了一个口接执行件的,一般来说,两位三通就三个孔,两位五通就五个空,当然也有特殊,如两位四通,功能跟两位五通差不多,阀体内部结构不同。

网友:
初学者赚分的。赚了就走

网友:
不好吧,液压我很喜欢

网友:
一般是两位四通阀,其实两位三通用起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两位五通可以多接口,当然,两位五通的可以当两位三通的使用,两位三通的当然不用当两位五通的使了。

网友:
主要是看气缸的需要,两位五通有两个工作口和两个排气口,两位三通只有一个工作口和一个排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