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此工件所需要的液压机吨位

楼主(2012-03-23):
材料:铝
板厚:0.5mm
中间凹槽共12条,半径R=2.5
板料尺寸:300X300
计算压制中间凹槽的液压机所需要的力。
每条槽所需要的力:
F=2LtσK
L:凹槽长度300
t:板厚0.5
σ:抗拉强度 110Mpa
K:系数取多大?
不知道上面公式是否有误,系数一般取多大?

网友:
材料不可能是纯铝把,虽然我不是很懂

网友A:
你說得應該是6061鋁合金!這個題不會解

网友:
我也没概念,不知从何入手,等大侠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得應該是6061鋁合金!這個題不會解

应该是铝合金,抗拉强度要取大些。好像是用在天花板的,类似于用来做装饰的。

网友(2013-07-02):
315吨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