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送料,苦思冥想不得其法,特来社区求指点

楼主(2012-03-23):
我的设计一部分是要把这个铜锌合金材质的小长圆柱(已断开有一个很小的凹槽),长径比2.75),怎么实现让它从振动盘中去来后,有凹槽一段在后,无凹槽一段在前,按次序从振动盘出来?
如下图是我的设想方案:
从该零件的外形出发,我想到的是可以利用它的质心偏移中心点的特点,在振动盘出口处设置一个缺口,合理设置缺口的大小,让圆柱体通过缺口时正好掉进去,最终的形状是有凹槽的一端在上,无凹槽的一端在下,传送到下级机构。如图所示:

这样可行吗?要求机构设计尽可能的简单,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求大家给支几招。
圆柱体的尺寸我稍后测绘一下上传。。。

补充内容 (2012-3-26 20:27):
关于这个零件振动盘送料,最容易的莫过于直接在零件两侧开槽,这样是不影响产品的性能的,毫无影响。但是厂家说只开一边,也没见过他们这个零件怎么做出来的,开两个槽很难吗???如开两个槽,振动盘这块易如反掌

网友A:
你可以把这个工件并排着竖立起来,然后通过过道上的在工件凹槽部位的伸出挡板,能嵌入进去的就走过去,嵌不进去的就让它重心变化翻落回料斗

网友B:
我正好有这个资料,但是无法传照片现在。
意思是:轨道中间架两轨整列,在桥上的空间
垂设限制棒,不嵌合桥轨的工件接触它而被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这个工件并排着竖立起来,然后通过过道上的在工件凹槽部位的伸出挡板,能嵌入进去的就走过去,嵌不 ...

这个东东太小了,而且长径比2.75,直径只有2.18mm,长度6mm,能让它立起来吗,我看到别的厂里面的盘都是躺着向前的。
我这个设计,导师说凹槽太小且长径比大,质心偏移量很小,很难控制。

这是这个小部件的尺寸图,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好有这个资料,但是无法传照片现在。
意思是:轨道中间架两轨整列,在桥上的空间
垂设限制棒,不嵌合 ...

你有空的时候能把你说的资料传给我吗?我的邮箱是hduzj2010@163.com,谢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空的时候能把你说的资料传给我吗?我的邮箱是hduzj2010@163.com,谢谢大哥~~

意可机电 说的是这个图吧,帮你传上来了。见台湾 赖耿阳 的《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集》第20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可机电 说的是这个图吧,帮你传上来了。见台湾 赖耿阳 的《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集》第20页。

你弄得这个图,我第一次见,初看很不错,但是你看一下我的那个零件图,凹槽是个斜三角形状,一侧空隙仅有0.12mm的空隙,但是你的哪张图中,凹槽比较大,比我这个长圆柱上的凹槽大多了。我担心使用你这个图的方法的弊端在于,要严格的控制振动量,太大就掉下去了,太小的话送料速率慢。
你的图中那个开大点的凹槽的振动盘送料我在一本书中还看得到了另外一种方法,但是我没完全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可机电 说的是这个图吧,帮你传上来了。见台湾 赖耿阳 的《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集》第20页。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利用吹气法如何?把工件整成并排,由于开槽的一端受到的风力比没开槽的一端大,而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吹气法如何?把工件整成并排,由于开槽的一端受到的风力比没开槽的一端大,而吹料?

是呀上边的我看都不可靠,因为我要做的那个零件那个凹槽实在太小了。
吹气法,听导师说过,他说工厂原来使用的是吹气法,后来改成了推杆,还要使用传感器神马的。。。。
但是吹气法我不知道怎么方法?能详细说下吗,具体怎么实施。
我现在想,可能是要在这个长圆柱到了一个位置后,用传感器扫描圆柱形状,确定方向是否正确,如不正确,使用一个推杆把它推到盘里去,继续排队,正确则放过它,检测下一个,

但是这种传感器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导师只提醒说用这个传感器照一下,零件的形状会被记录输送到处理器比对决定零件方向是否正确,然后决定要不要推掉它。有这种功能的传感器名字叫什么????老师不说,很是纠结。

网友D:
你导师说的是CCD,但这样的话,速度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我是来求指导的。。。。

游客

网友:
呵呵,这人没看主题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导师说的是CCD,但这样的话,速度快不了

那怎么才能快而且结构简单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经验?

网友:
是不是光电传感器   或叫光电开关  老鼠标里面二三个  不合格的也可以另一路设个掉头装备  猜想下

网友F:
有光过凹槽就过  没光过就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光过凹槽就过  没光过就掉下?

道理就是这个,但是难在机构实现方式上。。。。。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可机电 说的是这个图吧,帮你传上来了。见台湾 赖耿阳 的《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集》第20页。

你图中的这样的槽开得大点的还有别的方法,这是我在书中查到的,。。。。。虽然对我无用,但是贴出来,大家看看吧,这个原理我还没看懂

游客

网友:
网上我已经找了,没有电子版的,图书馆有纸质的。定价98元,有点小贵,但是其中有大量的关于自动送料的章节图片。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看完帖子,在第三页看到书名了,请问楼主,有电子版的么?
请问楼主,这是哪本书呢?

楼主:
经过大家的指点,我终于又想出了一个方法,稍后等图画好了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上边的我看都不可靠,因为我要做的那个零件那个凹槽实在太小了。
吹气法,听导师说过,他说工厂原来 ...

吹气法是效率比较高的方法了,可以将喷嘴置于样品上部,斜着吹向样品,控制气流大小与方向,找到合适的临界值,边看。由于楼主的客户样品太小,如果用机械结构执行的话不易控制。
成像相机做传感,机械执行,也可以的吧,不确定了。
多多互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可机电 说的是这个图吧,帮你传上来了。见台湾 赖耿阳 的《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集》第20页。

这种结构的零件,我看书中还有这个方法的。

游客

网友:
是的,书名叫《装配自动化与产品设计》,米国人写的,汉译本。
多谢分享,要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本书吗?能否请教这本书的名字?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盼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建议先让所有的都先顺着出来,然后用激光色标传感器对前端逐一检测,有凹槽的必然是回馈值比没凹槽的低,试验出临界值,把小的推掉。

游客

网友:
嗯,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镭射线扫描检测产品直径,把方向不对的吹掉到盘里去就可以了,FESTO有整套的东西买,不过比较贵,速度也快

游客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我有点疑惑,右边的正确的零件噼里啪啦的往下掉,肯定还要用个机构接住它们并且要保证一个接一个的往前走,不能挤在一起。另外我们做这个机器要用振动盘至少7个,空间有限,结构必须紧凑简单。
上面的出口时振动盘的出口,本来就比较高。正确的向右出去,不对的向左跌回振动器。恐怕这是最简单最快的了。
凹槽处Φ1.9,非凹槽区域Φ2.2,这样毎侧只有0.15,实际上还要考虑零件误制造差,该零件很粗糙。。。。槽大一些,这个方法还是可以借鉴的。另外那些错误方向的零件,估计需要弄一个盒子接收了,这一点就不太好
这个也是一个思路,但效率估计高不了。。。

网友G:
我上传了一个,只是个人的想法,请各位指点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3).doc

网友:
这个产品外形尺寸相差太小,机械的方式区分方向都是不太可靠的,可靠性很差,最好的办法就是机电结合

游客

网友:
是的这个零件尺寸,想纯粹靠开个槽或缺口让它乖乖的分开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吹气法如何?把工件整成并排,由于开槽的一端受到的风力比没开槽的一端大,而吹料?

这要看工件具体有多大吧

游客

网友:
零件尺寸我已经标出来了,很小。。。。。。。尤其那个槽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传了一个,只是个人的想法,请各位指点

网友(2024-12-19):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这个工件并排着竖立起来,然后通过过道上的在工件凹槽部位的伸出挡板,能嵌入进去的就走过去,嵌不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