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招标中的技术标怎么写

楼主(2012-03-23):
请问谁能帮忙一下?单位要投标,技术标的部分要我写,这个真没写过,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啊

网友A:
把你要求详细说一下,阿拉指导你写,肯定没问题,

电力与供电系统是从你最近的省际线路开始,经高压开关站,拉双路进厂,经总降母线、高压变、35千伏或10千伏母线,配到各厂的,补偿可以就地补,也可以在母线补,高次谐波在母线处理,

你按阿拉说的这个顺序,一步一步写,甭着急,就出来了,做设备汇总,就可以报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要求详细说一下,阿拉指导你写,肯定没问题,

电力与供电系统是从你最近的省际线路开始,经高压开关 ...

先谢谢998大侠,我们就是投这些标,非标金具
1
镀锌U型螺栓
φ16-210
2
非标准金具
2
镀锌U型螺栓
φ16-230
4
非标准金具
3
抱箍
D180
4
非标准金具
4
抱箍
D210
2
非标准金具
5
接地线
15M
4
非标准金具
6
接地线
5M
2
非标准金具
7
接地棒
φ20×2500
4
非标准金具
8
并沟线夹
JBB-1
12
非标准金具
9
异型铝并勾线夹
JBL-50-240B
72
非标准金具
10
平行挂板
P-7
24
非标准金具
11
球头挂环
Q-7
24
非标准金具
12
碗头挂环
W-7B
24
非标准金具
13
直角挂板
Z-7
24
非标准金具
14
楔型绝缘耐张线夹
10KV-NXJ-120
24
非标准金具
15
变台鸟架梁
∠63×6×1700
4
非标准金具
16
普通螺栓
M12×120
8
非标准金具
17
普通螺栓
M12×30
44
非标准金具
18
普通螺栓
M16×120
50
非标准金具
19
普通螺栓
M16×280
22
非标准金具
20
普通螺栓
M16×35
12
非标准金具
21
开关背板
∠63×6×600
4
非标准金具
22
设备线夹
SLG-3A
60
非标准金具
23
刀闸控制担
∠50×5×2100
4
非标准金具
24
直线担
∠63×6×1400
6
非标准金具
25
耐张担
∠63×6×1800
8
非标准金具
26
弯撑铁
∠50×5×1400
4
非标准金具
27
斜撑
1000
4
非标准金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998大侠,我们就是投这些标,非标金具

这哪里是什么电力投标?这是电力系统的金具投标,就是人家做系统,你给人家供那些最基础的零件,这还招什么标呢?阿拉糊涂了,

你这个很简单了,人家一批要多少东西,会告诉你的,你汇总一下,报一个价就是了,你生产这个对象,肯定有价格,知道生产成本,人家怎么给你报价,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底价啊。

招标一般是对一个系统,比如阿拉给人家建一个厂子,阿拉给甲方报价,阿拉再需要螺丝钉,就找卖紧固件的家伙,问价,

游客

网友:
998大侠即专业又热情,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是什么电力投标?这是电力系统的金具投标,就是人家做系统,你给人家供那些最基础的零件,这还招什 ...

这个也是要招标的,呵呵,是不是我要对各个金具进行技术说明?

网友:
998大侠真是上山能打虎,下水擒蛟龙,电力系统的事也明白。。。
俺啥时候能有大侠一小半的见识,年薪就能到六位数了

网友:
hehehehe,   开眼了,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