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电机是变频电机,如何加刀库实现自动换刀?

楼主(2012-03-23):
如题:主电机是变频电机,如何加刀库实现自动换刀?

网友:
不懂,风马牛不相及,加不加刀库怎么加刀库跟你电机是变频电机有睡呢么关系

补充内容 (2012-3-28 20:32):
好吧,是我傻了,主轴定位

游客

网友:
换刀点要定位呀
我理解的主电机是切削主电机,又不是传动电机,跟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定位的问题

网友:
嗯 增加主轴定位装置就可以

网友:
现在有的变频器可以实现一个角度的定位,但是不能分度。好像汇川的就可以,你问问变频器厂家看。就是停机可以固定在一个位置,估计能实现你的换刀。但是,精度自然比不上伺服主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