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线径0.5mm的金属丝焊接到灯头的内壁上

楼主(2012-03-23):
如图,左边那根丝最下面一段要焊接到灯头内壁上,要求丝所在的面过杯状灯头(壁厚0.3mm)的轴心.请问采用何种焊接方法比较好实现.

网友:
电阻焊应该可以吧!: F) C1 I. Z0 ~

网友:
用钎焊尝试下,因为太细了

网友:
电烙铁  锡焊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电阻焊,可以联系我,Q:284630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