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2-03-23):
广数980TDA系统,如果车小零件
一次装夹车4个零件。每个零件需用3把刀车削
这种情况能用子程序调用4次车削吗
如果能要怎样写子程序?
求教了

网友:
这种情况  用G50最好了  试试吧

网友:
用宏程序也很给力的,GSK980TDa貌似只能A宏!

网友A:
楼主用G158也可以…………

楼主:
我去试试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G158也可以…………

g158?是这么回事?

网友:
是的,我以前干过一次装夹干六件活的,每件活用四把刀,车外圆,钻孔,镗孔,切断,用G50和m98就行了,每干完一件活,偏移一件活家切刀刀宽,最后再把零点偏移回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