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刀片的切削参数的疑惑

楼主(2012-03-23):
瑞士和德国进口的面铣刀片盒子上的切削参数 看不懂  求高人详细解释   除了VC我知道是线速度以外,其他的完全看不懂
ap=2.0mm (0.5/4.0)
        .08inch (.02-.1.6)
fn=0.27mm/r (0.15-0.60)
       .011in/r (.006-.024)
vc=380m/min(435-325)
       1245 s fm(1435-1060)

网友:
ap切削深度括号里的是使用范围fn进给速度vc是线速度

楼主:
ap=2.0 意思就是只能切2MM? fn=0.27mm/r 就是没转进给0.27?没把齿数参数考虑进去?

网友:
估计你这个刀片是车,铣都能用,所以给的进给是每转进给。
ap:切深
VC:线速度
fn:每转进给
括号前面的是推荐,括号里的是范围,下一行是英制。
这个刀片没注明加工材质和加工等级吗?

网友:
ap=2.0mm (0.5/4.0)这个切削深度ap=2.0mm是厂家推介深度,该刀片最大切深是4mm。
下面一行是英制。
fn=0.27mm/r (0.15-0.60)真过是每转进刀量0.27mm/r是厂家推介值,该刀片理论进刀量是0.15至0.6mm,其下一行是英制的。
切削速度同理。

楼主:
明白了一些了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2013-04-16):
上面介绍的基本都对。。这些参数,在车刀片,最常见的。。
但是实际加工时候,都比这些参数小些。。毕竟只是参考值。。

网友:
切屑三要素 吃刀量 进给量  转速

网友:
其实我觉的道具商有点做的很不好,侧面  切削量老没,满刀吃 跟吃个百分10完全不一样的,还得靠试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