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参数求高人详细解释

楼主(2012-03-23):
刀片盒子上的切削参数 看不懂  是瑞士进口面铣刀片 求高人详细解释 我就知道VC是线速度
ap=2.0mm (0.5/4.0)
        .08inch (.02-.1.6)
fn=0.27mm/r (0.15-0.60)
       .011in/r (.006-.024)
vc=380m/min(435-325)
       1245 s fm(1435-1060)

楼主:
fn=0.27/r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每转进给0.27MM? 单个刀片?

游客

网友:
正解。 准确点讲是0.27mm每转。不清楚您用的是铣刀片还是车刀片,看标法应该是车刀片, 不妨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ap=2.0mm (0.5/4.0)
背吃量0.5-4.0mm,建议2.0mm
以下相同

这个搞机加不是高人都应该要知道的

网友:
背吃刀量 ap=2.0mm (0.5/4.0)
                     .08inch (.02-.1.6)
進給速度 fn=0.27mm/r (0.15-0.60)
                    .011in/r (.006-.024)
切削速度 vc=380m/min(435-325)
                  1245 s fm(1435-1060)

括號外是推薦值,括號內是允許範圍,上面是公制,下面是英製

游客

网友:
还有,一般这些参数上面标有可用于切削的工件的材质。

网友:
那表示的不就是切削三要素嘛,这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