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切管子,请教

楼主(2012-03-23):
   一根直径50 壁厚1.5的管子(外包0.2 内1.3炭钢复合管) 用快走丝切断 大概多少时间  ?如果几根叠在一起割 速度会不会变慢 ?

网友A:
大概十五分钟就能切断,还可能更快。不过你说叠在一起,不明白 ?怎么叠在一起。

网友B:
没有算过,不过应该很快。几根叠加起来,也慢不了多少
外包0。2是什么?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线切割来切呢??要速度的话用仪表车床切断更快??

网友:
还有你说的单位是mm吧,我按mm给计算的。

网友:
线切割割管子?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十五分钟就能切断,还可能更快。不过你说叠在一起,不明白 ?怎么叠在一起。

   就这一根一根的叠上去

楼主:
CAD直接上图 不会     只能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算过,不过应该很快。几根叠加起来,也慢不了多少
外包0。2是什么?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线切割来切 ...

就是在铁管外面包一层不锈钢 厚度0.2    管子长6  7米  下料长度最短的也在1.5米以上  而且尺寸公差是-0.5   -1.3      要求比较高 想直接下料 两端不加工

网友:
这样加工的话,应该是慢点,接触面积增加了吗,所以慢了。

网友:
由于是管子,里面是空的,所以最好是叠起来加工,效率提高很多,要是实心的,你叠起来加工,加工时间是翻倍的,叠了3个就翻3倍,只是省装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