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钻头“标准顶角”118°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硬质合金钻头不按标准顶角?

楼主(2012-03-23):
       以前一直以为钻头顶角的角度就是118°最好,因为教科书上就是这么教的,可是最近却频频发现不是118°顶角的钻头,研究其中原因得出,普通高速钢钻头顶角一般用118°“标准顶角”,而硬质合金钻头的顶角一般为140°。遂生疑问,“标准顶角”118°是怎么来的,基于什么数据,只是实验结果还是有道理可讲?为什么硬质合金钻头的顶角不按“标准顶角”?

网友(点评):
这篇文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2-12-01):
标准确是118.但实际要跟据使用的不同有略为的调整,角度越大刃带越短,刃带长度与钻孔压强成反比,故理论上角度越大钻头越是好用。但钻头的角度与钻头的孔径和稳定性成反比。

网友:
长期经验得出的经验。

网友(2014-02-17):
118度是一个参考标准,通用性高。转硬一些的件顶角可以大一点,比如120或再往上;转软的东西就小一些比如110、100。
顶角的值决定钻削能力,后角的值决定实用寿命,标准后角是10--15度,这个也要注意。还有就是磨钻头时最好把后角最后带尖的地方磨掉。这样可以增强排屑能力。
对了,大钻头要把横刃磨小一点,否则定位不准不说,往里拱的时候还费劲。

网友:
118度,只是钻头的顶角标准,一般加工都以它为标准刃磨,但是实际加工又得根据加工材料的难易程度来决定钻头的刃磨角度,就像铣刀有标准刃倾角一样,所以不必追求一定要达到标准,所有刀具(包括钻头)最后都是为实现最好的切削效果,提高效率。个人经验之谈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小加工也有大学问啊,学习了

网友(2014-08-06):
钻不同材质.钻头顶角就不同

网友:
那本书说118度时最好?
为什么选118作标准麻花钻的角度,只是因为在该角度时两条切削刃是直线。所以选他做标准,(就好像坐标0点)大于118时切削刃内凹,小于时外凸。加工不同材料,不同硬度根据需要调整,即就有了  麻花钻修磨( 不光锋角,还有横刃,横刃斜角甚至韧带。。。)说的不对还忘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