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是什么材质的?硬度是多少?消耗的丝锥如何再利用?

楼主(2012-03-23):
丝锥是什么材质的 硬度是多少  消耗的丝锥如何在利用

网友A:
有高速钢,有合金的,用完就废了,一般不修磨

游客

网友:
先不说费用、工时,一般修磨后丝锥寿命能达到原寿命1/3-1/2就了不得了。一个成熟的生产流程攻丝有具体的效率节拍,用一把寿命不稳定的丝锥代替新丝锥无异于饮鸩止渴。修是可以修,没什么不可以的,问题是值不值。
一般品牌丝锥都不提供修磨的,就算有修磨的价格也接近一只全新的了,不然你修磨了人家吃什么啊?
为什么不修磨使用?

网友:
丝锥有高速钢的有硬质合金的。高速钢材质的比较多。硬度根据材质不同,而且涂层的硬度也不一样·

网友:
丝锥一般都不修磨~
丝锥修磨也很费事,都能买把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速钢,有合金的,用完就废了,一般不修磨

标准件厂用的丝锥都是要反复修磨的。丝锥材质是高速钢,丝锥表面有涂层的。每只使用寿命大概15000个螺纹孔(M18×1.5).

网友:
听一个卖工具的说,手用丝锥是工具钢。

游客

网友:
由于手用切削速度不高一般是用合金工具钢,如:9SiCr、GCr15,也有用碳素工具钢的。另外有些手用丝锥不是磨牙的,基本上是没法使用,最好手用时也选择机用丝锥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A:
有高速钢,有合金的,用完就废了,一般不修磨

我倒是有不同的观点,如你家的菜刀用时间长了磨不磨,可能有钱的人家或不会磨的或不知道菜刀能磨的人不会磨的。但大多数人会磨的。要是角度掌握的好磨后使用和新的一样。有的丝锥一个是几千元(如硬质合金或级梯丝锥)我认为还是找一个靠谱的厂家磨一下。只要不弯,不蹦刃的都可以有磨的价值。一能一刀切,当然10多元的磨的就没有多大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