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麻花钻、群转钻头的线速度和切削速度,求助

楼主(2012-03-23):
工件45钢锻打调质 硬度T260~T280  钻花就是普通的麻花钻 钻头磨成群钻钻头 一般就是钻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M36的底孔 孔深是孔径的2倍 求高手告诉我最合适的走刀量 因为现在都是F50MM/分钟  感觉没有什么效率 求高人解惑

网友:
高速钢钻头一般切削速度也就是30m/min前后。如果要追求高效率,选择合金钻头或者装刀片或钻尖的浅孔钻(魔术钻,U钻等)。加工钢件可以100多的线速度,每转进给0.1~0.3,效率是高速钢钻头的数倍至十数倍。而且不用钻定心孔,孔径精度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