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求得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2-03-23):
    一设备用 同步带传动,同步带由电机和减速箱带动,减速箱减速比为10:1,同步轮之比为38(主):25(从)。从动同步轮与辊筒相连,辊筒(直径d=φ80mm)上有齿带动物体(重量m=40kg)运动,物体下面有滚轮支撑,物体速度V=1m/s。
    求用多大的电机?
    小弟不才,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简述
1.根据功率和转矩选择电机:
电机所需的转矩T=(负载力矩TL+加速力矩TA)X2......2为安全系数
先计算物体惯量再算力矩而来。。。。
2.机械设计手册有计算公式(有理论意义),真正计算各个公司都有稍微不同的经验计算方法,且有公司软件使用,只需输入数据。

网友(点评):
呵呵,很仔细了

网友:
这个查一下设计手册,应该比较多吧,没有纸质的,下载个电子版的夜也很好用的的

网友:
这个资料到处都有,先算出输出功,电动机的功率等于输出功/传动效率(查表)。然后由输出转速和传动比算出大概的电动机转速。这两个数据定下来就可以查表选择了,通常用y型。

网友:
我就是求个扭矩,然后到样本上找个能够提供足够扭矩的电机,然后确定下转速和功率,哈哈

网友(2012-07-26):
这么吝啬呢,你们就帮他算出来多好啊,你们说给懂的人可以,说给他还是白说!

网友(点评):
不能太仔细了,要让人家学会怎么做

网友(2012-09-03):
就是啊,新手不懂都在眼巴巴看这个,师傅们来个例子怎么算的借鉴借鉴呀。。。

网友:
请给个实例作为参考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公式

网友(2014-01-07):
发你个资料看看,也是从论坛里看到的,觉得挺适合你的。

网友:
其实没有一个人给出一个准确的计算过程,我觉得楼主应该是想要计处过程。

网友(2015-04-15):
好吧,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