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构立轴如何固定?

楼主(2012-03-23):
此机构是自动下粉末机

构不知立轴如何固定?希望各位老师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两个轴承
寿命校核一下
轴承密封

网友:
两立柱之间做一横梁,把齿轮轴固定在横梁上。

楼主:
请问有没有比较具体的结构方法?

网友:
买现成的伞齿轮箱来使用,轴之间使用联轴器连接,中间的轴使用轴承座来固定;

网友:
加工

可以在料筒下面焊一带键槽的轴孔内径与立轴配合,在立轴上加工键槽与之配合,并分别在立轴和轴孔的径向加工一销孔,用圆锥销紧配合,这样应该会蛮牢靠,拙见.....

网友:
台阶轴+推力轴承(支撑)+向心轴承(限位)或是直接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其它的支撑件就可以焊在你那2块支撑板上。你可以考虑用型材度,又如槽钢等等。

网友(点评):
这样成本是不是高了点

楼主:
固定在面斗底板下按照此图要进行哪些修改?

网友(点评):
圆锥滚子轴承上下用一个就成了,上面那个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A:
哥们,为什么不用涡轮蜗杆机构呢,或做个龙门架中间那个轴做成台阶轴,通到固定架底板,端部加轴承

网友(点评):
涡轮蜗杆机构传动效率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A:
哥们,为什么不用涡轮蜗杆机构呢,或做个龙门架中间那个轴做成台阶轴,通到固定架底板,端部加轴承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轴要和涡轮用键连起来,台阶端加推力轴承,末端加深沟轴承与架体连接

网友B:
俺有一点注意的是,两个轴承架都放在同一侧了,现在都在伞齿轮的靠近作者这边,伞齿轮是单侧支持。
如果分开放,一个挪到伞齿轮的远离作者的位置上,会不会更结实一些。

网友:
轴承不就可以

网友:
涡轮的速度差大了吧

网友:
感觉立轴伸出来的长度不应该太长 不然时间长了可能会晃

网友(2012-07-22):
9楼正解,直接购买标准转向1:1减速比减速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有一点注意的是,两个轴承架都放在同一侧了,现在都在伞齿轮的靠近作者这边,伞齿轮是单侧支持。
如果分 ...

支撑刚度是会高点  如果转速不高的话,也没有多少的区别

网友(2012-11-16):
圆锥齿轮是有轴向力的,支撑形式不对

网友:
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配调节预紧量的压盖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在面斗底板下按照此图要进行哪些修改?

圆锥滚子轴承需要预紧使用,需要调整!

网友:
做个轴承座组件吧

网友(2013-01-14):
在立轴上设计一个凸台,再加一个套筒就可以固定了。

网友:
将轴延长,下端加装个轴承座。

网友:
九楼这样比较好

网友:
两轴承,间距大点

网友(2014-01-23):
三维动画很清晰啊!

网友:
应加一带轴承及支架就可以了,

网友(2014-03-04):
使用伞齿轮箱,轴之间使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
5楼的观点就差不多。但想法也可以延伸一下,就看所需的传动比而定

网友(2014-07-22):
加一个固定支架内有轴承即可

网友(2014-11-17):
不能设计得更紧凑些嘛?扭臂那么长

网友:
用轴承就好了

网友:
用两个轴承进行支承。

网友(2015-04-21):
立轴延长到底座上,底座作为轴承座装1个轴承,2个支撑脚之间(在齿轮上部位置)连接一个板子作为轴承座,开槽装1个轴承。这样总共就有2个轴承支撑了。

网友:
为啥不把桶放高点  直接把电机放在下面

网友:
下面用一个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锥齿轮,直交,轴两端固定

网友(2018-03-19):
上面也做个台阶轴,中间用联轴器连接

网友:
你这个设计有些问题,锥齿轮要受轴向力,用轴承座不能用现成的,轴承要用角接触,要自己设计,如果受力大的话

网友:
定位的话就更简单了,轴承加轴套,轴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