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工件温度降低,尺寸变小了,怎么应对?

楼主(2012-03-23):
今天车两根轴   材质调质过的45#钢             长度700  直径50  两端各一个40的轴承位   一端有一个配合皮带轮的台阶  一端是M24*1.5的螺纹  由于老板说轴转速高   要求严  所以用双顶尖干的    本来后尾我是要用活顶尖的  可是老板说不行 要用死的   于是就用死的干   轴承位的尺寸老板说是+2丝
            于是我就按要求干了  在车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了后尾死顶尖的发热现象   于是我车完轴承位时 当时也想到了热胀冷缩    就开水冷却了一下  才控制的尺寸    可是我车完第二根时我又量了下第一根  原本+2丝的 现在一端+1丝  一端+0.5丝了  变小了  正好下班了  也没给老板说  不知道这轴承位还能不能用 了  ! 不知道社友有没有遇到过  怎么处理的呢?
     还有为什么我粗车留2MM的余量后  用双顶尖车时  老板说两端各先车1mm   然后在精车   他说这样等于研磨两端的中心孔  我也感觉有用    可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最后研磨完中心孔了  还要用死顶尖车呢?
   车床是C6140  我是干普车的   现在一年整了! 轴承位不经常车   还请朋友们介绍下 都是怎么配合的。  谢谢!

网友:
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

网友:
最好边车边冷却。最好问你老板

网友A:
长度700、直径50、线速度多少呀...... 用死顶尖干、一干一根废

网友B:
双死顶尖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两端的同心度,对于顶上时的力度也相当的讲究,这个说不明白
不明白是,明明你有冷却为什么不边冷却边车削呢???余量当然是少点好,用不了2MM

网友C:
轴承位+0~0.02mm,图纸上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700、直径50、线速度多少呀...... 用死顶尖干、一干一根废

普车开的570转  最后一刀时开的115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死顶尖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两端的同心度,对于顶上时的力度也相当的讲究,这个说不明白
不明白是,明明你有 ...

当时冷却了 后 还有点热  是不怎么热了  我感觉没事了   就那样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位+0~0.02mm,图纸上有标注。

关键是车的那东西没图纸  只有一个用旧的轴做样品!

网友D:
粗车顶松点,及时加润滑脂!~精车之前先时效,低转速,低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车顶松点,及时加润滑脂!~精车之前先时效,低转速,低进给!

时效是什么意思哦  低转速低进给  要多底一百多转吗 ?   那样老板会说的  就没效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效是什么意思哦  低转速低进给  要多底一百多转吗 ?   那样老板会说的  就没效率了!

百度搜索“时效处理”!~

网友:
双顶尖加工零件可最大保证同心度。但是根据你说的 粗车500  精车一千  明显是你转速高了 尾座死顶摩擦力很大的  里面加点润滑脂 注意顶紧的力道不要过大 具体要靠经验了  边车变冷却 粗车转速低点 走刀吗  以不震为好  轴承位0丝正常  2丝有点紧  是在不行 怕他缩 你干大点  在砂纸慢慢砂吧

网友:
你老板要求真多   真的不行就自己和他解释一下

网友:
轴承 有两种公差要求  正负0.02MM  外圆最好加1道 两顶尖转速不能高的 何况你用的还是死顶针 。给你个精车切削速度 S700 F0.25 切削量在0.5  希望能给你帮助  我之前车 1700的导向具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们也要加工这类长轴零件   条件有限 只有中心架没有跟刀架行么?

网友:
最后一刀速度过快,边车边冷却,这跟别要了。。。不是油泵厂吧

网友:
轴承位置尺寸要是减了的话不行滚花试试吧

网友:
下次干这种活得时候!不要一个工件一次做完!要分步做!先全部拉毛刀!再全部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