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高手出个题

楼主(2012-03-23):
给高手出个题。。。。。
没想到给自己出了个难题,我以为这CAD图很容易上传,这是没想到。用qq截图不是很清晰。
板料长度980mm,厚度10mm,问题是最多能折几道弯?如图。

网友:
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具帮助你用最

网友:
啥题啊,搞的这么神秘。坚决不下载,花不起的钱。老大能不能把下载的钱改成1个啊?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理解不了楼主的具体意思。如果还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建议重新梳理一下。还有,目前应用08版CAD的应该还在大多数,楼主大概是10版本的吧,文件下载过来却又打不开,呵呵~~

楼主:
图形就这么简单,我想问问折弯能折出来么,板料10MM,长度980MM.

网友A:
折弯没任何问题。只要有相应的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没任何问题。只要有相应的下刀

能赐教步骤吗?你所说的合适下模,是不是指下模高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赐教步骤吗?你所说的合适下模,是不是指下模高度吧。

这个东西的折弯步骤其实是死的。一般就是从中间开始,然后正一次反一次按顺序逐渐向边沿加工,待一边加工完成后掉头\翻转加工另外一边。如果没有合适的模具(有些情况甚至会和机床工作台产生干涉),那么碰撞也是在所难免的。最终影响角度和外观。这么厚的钢板又不容易整形。总之就是成型后的产品质量很难有保障。楼主可以先试制一件看看效果,别人给再多意见都不如自己亲手操作来得有效。
我所说的正一次反一次按顺序逐渐向边沿加工,待一边加工完成后掉头\翻转加工另外一边的方法是:

小弟愚钝,暂时只能想到这个方法。还望高手现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的折弯步骤其实是死的。一般就是从中间开始,然后正一次反一次按顺序逐渐向边沿加工,待一边加工 ...

谢谢你对我这个问题的关心,这件产品已经试制一件了,但就是不平,又无法整形,影响使用。你的思路是正确的我也试过,但在加工第四刀时就无法加工了,工件与机床平台干涉,没办法先折第四刀,然后把工件反过来用笔一头点上两个点,因为无法定位了,所以就依着点加工的第三刀。 划着点折总不与顶在后档料尺寸有保证,所以就找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