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线与工作台不垂直,这是如何造成的?

楼主(2012-03-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Y轴导轨润滑油路经常堵塞,导轨都烧黑了,这些都会具体影响什么精度?

如果照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导轨变形导致,你用方箱检查一下Y轴导轨的直线度,导轨发黑应该很严重的,如果直线度不好,请先更换Y轴导轨,再按照机床的几何精度检测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如果贵司有球杆仪的话用球杆仪进行检测精度,它会具体的分析出哪一项数据不合格),检测出哪一项数值不合格再进行具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