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6150普车,尾座高于主轴如何调整?

楼主(2012-03-24):
新买的6150普车,尾座中心高于主轴0.15。由于加工需要,必须把中心高调正,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调整使其对车床的影响较小。

网友:
找厂家解决,应急可以垫尾座后边。

网友:
尾座刮掉0.15就好、、、、、、、、、、、、、、、、

网友:
还是找厂家吧,这应该属于质量问题

网友:
4楼赞同,直接找厂家

网友:
标准是0.04-0.06毫米,你那有点多了,找个人把尾座刮掉一点。

楼主:
买的便宜货,质量本来就差。急用啊。
刮尾座不太好吧,以后又矮了,垫来垫去的。
我听说一种方法是升高主轴,只知道轨道和主轴箱连接处有2个螺钉(卡盘下面),可是具体怎么调还是不太清楚.
求解

网友A:
厂家不是有3包一年的,直接找当地销售公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不是有3包一年的,直接找当地销售公司啊

这个床子开关和灯泡的电路早就有问题了,前半个月就找了厂家,说是派人来,到现在还没来。
而且销售公司跟我们是朋友,买的也便宜,不好一直找别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床子开关和灯泡的电路早就有问题了,前半个月就找了厂家,说是派人来,到现在还没来。
而且销售公司 ...

那里生产的机床啊。朋友么更要帮忙修了

楼主:
谁的机床就不用说了。有些东西不一定自己有理就非的别人理赔。自己能搞定最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活,中心高0.15队外圆精度影响不会太大呀,一般机床出厂时尾座都会高一点

游客

网友:
我要用三刃铰刀扩孔,要求对外圆同轴度0.05,公差+0.04

网友:
是不是CY系列的噶。牛啦,普车的主轴箱的话应该不可以踮起的,它的重量太重啦。这几天我就在装主轴箱的。找厂家吧,应该要调尾座吧

游客

网友:
主轴箱是可以调的。尾座不打算动

网友:
请问你笑什么

网友:
精度要求 尾座要求比主轴高0.06搞出这个值就是不合格

网友:
把尾座刮了一点,一般生产出来的机床尾座中心比主轴中心要高的,把尾座刮了一些,让它在合格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便宜货,质量本来就差。急用啊。
刮尾座不太好吧,以后又矮了,垫来垫去的。
我听说一种方法是升高主 ...

还是找厂家过来刮尾座为好,尾座比主轴端是高,但不需要这么高,主轴箱下面的调整螺钉,是用来调整主轴箱在XZ平面里的位置的,不可轻易移动,否则主轴轴线与Z轴导轨平行可能就差很多,而且与尾座中心在X方向上可能也不同轴了

网友:
尾座磨掉一点咯,还能有什么办法,你买的什么牌子的普车啊,这么垃圾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便宜货,质量本来就差。急用啊。
刮尾座不太好吧,以后又矮了,垫来垫去的。
我听说一种方法是升高主 ...

机床这东西不要贪便宜。主轴不要乱调。垂直度和水平度圆跳动是调好的,还是铲刮尾座保险些。

网友:
楼主你真厚道,别人的问题你抢来承担。活雷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