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加工遇到问题,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2-03-24):
产品材质为热轧304不锈钢,Φ35,长460,加工成电机转子轴,带台阶,如图;
加工步骤:下料--定总长--两端打中心孔--车铆转子处尺寸--铆转子--两顶车外圆和转子外径--轴承位留余量研磨
所产生的问题:粗车钢棒时产生变形导致偏心,无法保证轴与转子同轴度和全跳动。
之前有做过一批没有产生上述问题,此次小量生产六支,都在长端接近转子出产生偏心,有些偏心多达五毫米左右,类似于凸轮轴。
车工师傅在加工过程中刀具安装和刃磨上没有问题,顶尖力度也不大,都是用活络顶尖顶住后能用手指轻轻转动顶尖。尾座与主轴平行度误差约为0.03MM。
我亲自试车过一支,采用两顶装夹方式,毛坯外圆跳动约0.2MM,转速600,单边车深1MM,进给速度每转0.3,车200MM长,一刀过后毛坯外径与被加工过的外径偏心误差接近1MM,而且材料弯曲了。
我有考虑过是材质热变形,但还没遇到过变形如此大的,不知道是不是材料热轧淬火后没有做退火处理导致的,或者是我们加工工艺不对,在此我恳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同行给些指导与建议

网友A:
以前做过一批没有问题,说明在工艺上是正确的。现在所有条件都没有变,只有在材料上找原因了。

网友B:
大侠从是从顶尖端往转子方向车的吧。
手机不给力,凑活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从是从顶尖端往转子方向车的吧。
手机不给力,凑活下吧

感谢回复!我们会采纳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批没有问题,说明在工艺上是正确的。现在所有条件都没有变,只有在材料上找原因了。

从材料供应商询得材料出厂时做过淬火处理,看样子应该做个退火试试

网友:
做时效处理  消除内应力

网友:
用死顶尖试试可能好一些好

网友(2012-09-11):
闷火处理

网友C(2012-10-29):
反向车削    加3爪跟刀架

网友:
可以把轴承位和转子外径一起留磨。就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2013-01-25):
304材料,不是闷火,而是固溶处理

网友:
304就是极易变形,可能需要楼上说的,固熔处理

网友:
使用的是90度偏刀,转速300~400.走刀量0.2~0.3粗车时进刀深度大些没事。车削量越小刀具越磨损,转速高了切削热大工件极易变形。金车余量0.5mm就够了。

网友:
应该是材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向车削    加3爪跟刀架

我弱弱的问一下,有台阶怎么用跟刀架啊?

网友(2014-11-04):
我通常是用死顶尖,刀具一定要刃磨的锋利一点,+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