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塑料薄膜送料结构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4):
刚接触包装机设计
想知道包装袋 的塑料送料结构特点
比如如何控制送料速度,塑料张紧的控制等

请指教

网友:
也在请求指教的行列中……

楼主:
请求指教

网友A:
常见的送料部分为一组包胶辊,可伺服电机驱动;张紧可用一组导杆或悬吊的四氟布,参考视频网站“塑料袋制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送料部分为一组包胶辊,可伺服电机驱动;张紧可用一组导杆或悬吊的四氟布,参考视频网站“塑料袋制袋 ...

导辊的数量,分布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速度越快,导辊越多,铝制导辊偏多,位置无特别要求,可根据结构定。图示为常见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越快,导辊越多,铝制导辊偏多,位置无特别要求,可根据结构定。图示为常见一种

有介绍包装机设计的网站吗
很多教程偏重理论,缺少实际结构的介绍

网友B:
有自动换接膜技术么??

网友:
要求高的估计得配张力系统了,磁粉的、气动的、比例控制的,看成本预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自动换接膜技术么??

楼主:
有详细介绍的吗?
结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送料部分为一组包胶辊,可伺服电机驱动;张紧可用一组导杆或悬吊的四氟布,参考视频网站“塑料袋制袋 ...

四氟布是什么东东,呵呵有什么用哦,

网友(2012-06-13):
贴标机的自动换接膜

网友:
采用滚轮送料的较多吧

网友(2012-08-18):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2-12-12):
有自动换接膜技术

网友(2014-05-08):
也在学习中。
目前只知道送膜过程中需要张力控制和纠偏控制,但是具体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同问。

网友:
其实涨紧也可以用一组浮动辊来完成的.控制精度伺服比步进电机好.

网友:
也要看你得放卷直径大小有关系,张力不停的变化

网友:
好像还没解答哦

网友:
自动换接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