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铁削压成实饼状,求助

楼主(2012-03-24):
公司里的铁削太多,堆的很高,看着也不雅观。想把铁削压成实饼状,便于运输,也便于收藏。
所以本人想搞一个这样的简易设备?但对着方面不太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种设备专门可以解决这问题,也可以自制设备。

游客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下,没找到。想做个简易的,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觉得把费纸壳压成长方体的那种机器可以借鉴

网友A:
市面上已经很多这种设备,售价也很便宜,没必要去自已搞。

网友:
有标准机就买标准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已经很多这种设备,售价也很便宜,没必要去自已搞。

这种设备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话费很贵的,有县城的更时候经济效益

不知道有什么型号?或者设备名称之类的

网友:
在我以前的公司有这样的设备,不好意思的是没怎么关注过,是用液压手臂压制成方形的,网上搜索铁屑压块机可以找到

网友:
用液压这方面思考英爱不错噶嘿嘿

网友:
以前见过、电机带动丝杆、螺母不动
还是比较简单的设备